[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433WM怎麼拆 (已解決)

楼主(2020-02-17):
拆到卡關了@@
排線我用尖嘴鉗拔不下來

网友:
螢幕排線要左右壓在抽出,音源線直接拉,高壓排線中間要用手壓下後在往後抽,外殼直接拉起來。

楼主:
電源線好像也要拔@@
電源線直接抽出嗎?

楼主:
拔這條線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网友:
(最下方)的排線.... 白色的兩條線一起的排線嗎? 啊不是 從上面按(卡扣)就可以拔出來....

楼主:
上面卡扣是連到鐵蓋裡面板子上
我現在把鐵蓋直接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