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EM-24ST15D 無法開機電源燈不亮請教

楼主(2020-02-17):
各位大大們目前遇到電視電源燈不亮無法開機的情形
爬文了板上相關電源燈不亮的文查找問題
先查看了一下電容無突起無爆裂
量測電源板電壓輸出正常
再往主輯板上量測其他相關文常提到的EUP3484A
板上有兩顆EUP3484A IC701及IC706
量測 IN/SW/EN (2/3/7腳位) 電壓如下
IC701: IN(12.075V)/SW(4.99V)/EN(11.855V)
IC706: IN(12.075V)/SW(1.1614V)/EN(11.859V)
看起來似乎正常 但卻無法開機亮燈
想請問各位有經驗高手們還有哪些地方要查找量測注意的地方呢?

https://imgur.com/KC5UTF7

网友:
EUP3484A 可先換看看! 注意熱風零件吹掉了!

网友A:
IC706: IN(12.075V)/SW(1.1614V)/EN(11.859V)`很明顯已經異常了,是在自我催眠?

IC701也一起換新,因為壽命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706: IN(12.075V)/SW(1.1614V)/EN(11.859V)`很明顯已經異常了,是在自我催眠?

IC701也一起換新,因為壽 ...

抱歉大大所以正常電壓都要差不多12V嗎?
爬文維修實例時有看到量測SW出現1.2V所以我以為是正常

网友:
SW (5V )吧?
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