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2433WM換電容問題

楼主(2020-02-17):
請問 這個是爆漿嗎?
我的高壓板全貌

頂部凸起的有三顆
有兩顆歪歪的也是有問題嗎?

网友A:
大肚電容一定有問題
沒大肚也不一定是好的
灣灣斜斜的不一定是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肚電容一定有問題
沒大肚也不一定是好的
灣灣斜斜的不一定是壞的

謝謝~
所以我五顆都換比較好
這螢幕到今年七月會服役滿十年

那最上面兩張圖,看起來像漿的
是有東西爆了流出來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所以我五顆都換比較好
這螢幕到今年七月會服役滿十年

那個是固定膠 沒在搬運那膠能除掉沒關係 比較不怕以後漏電
那麼久了 建議電解電容全部換新 躺著那顆找不到的話 能先不換

楼主:
躺著的那顆 規格好像在下面 沒拆看不到= =
左邊是兩顆270uF 50V的 看起來頭好壯壯
右邊5顆全部都是25V,打算把25V的全換成50V
50V好像會比較大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躺著的那顆 規格好像在下面 沒拆看不到= =

左邊是兩顆270uF 50V的 看起來頭好壯壯

更換電容  容量不變的原則下 耐電壓可高不可低
換成50V 如空間允許(裝的下)也可以

网友B:
>>...頂部凸起的有三顆
>>...有兩顆歪歪的也是有問題嗎?

有電容表,用電容表測會準一點...

經驗告訴我們...
1. 凸起來,基本上就是有問題
  有上凸,也有下凸...
  跟歪不歪沒有關係...
2. 有些會有固定膠...
  震動防爆...等因素,使用固定膠(白色變灰色),不是爆漿...
  但有時候爆漿(只是"漏"漿已經揮發了),看不太出來...
3. 電解電容沒凸也沒爆...
  電解電容裏有電解液,使用一定年限後,
  電解液持續揮發,電容量下降,也是更換重點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頂部凸起的有三顆
>>...有兩顆歪歪的也是有問題嗎?

我是要請別人幫我焊 @@
我沒有任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電容  容量不變的原則下 耐電壓可高不可低
換成50V 如空間允許(裝的下)也可以

我要去台北市西寧市場那邊有家叫威訊科技電子百貨的買
他們680uF的只有50V 沒25的
倒是220uF有25V的
然後...他們沒賣270uF的
所以我左邊那兩顆沒辦法換= =

體積問題的話我直接帶著高壓板去現場比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去台北市西寧市場那邊有家叫威訊科技電子百貨的買
他們680uF的只有50V 沒25的
倒是220uF有25V的

沒賣 270uF 50V,
那就直接換比270uF更大顆的50V,

你這板子同牌子都凸了,
全換最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賣 270uF 50V,
那就直接換比270uF更大顆的50V,

那家店的網站我有看到330uF 50V的
躺著的那顆大顆的,我沒焊接工具沒辦法拆下來看規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家店的網站我有看到330uF 50V的
躺著的那顆大顆的,我沒焊接工具沒辦法拆下來看規格@@ ...

躺者那顆是高壓電容 (應該是200V or 400V),
因為是高壓側, 平常的工作電流小, 較不容易壞,先不換吧,
(另一原因是它比較貴, 我自己的螢幕那顆也沒在換,
除非哪天它真的凸了再說)

网友D:
哇哩勒!你連電烙鐵都沒有怎麼修理?
那附近還有好幾家電子材料行,一般店
家不會幫你換。會牽扯責任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躺者那顆是高壓電容 (應該是200V or 400V),
因為是高壓側, 平常的工作電流小, 較不容易壞,先不換吧,
(另 ...

看起來是150uF 450V
那就威訊網站找不到xd
Line他們說網站找不到就是沒有
目前沒凸,照你說的先不換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哩勒!你連電烙鐵都沒有怎麼修理?
那附近還有好幾家電子材料行,一般店
家不會幫你換。會牽扯責任問題… ...

有個大大說要幫我換電容,但要我先準備好電容
帶著板子跟電容去,免費幫我換
所以我只能自己先拆了@@

楼主:
發現還有一顆 寫要125度的
只裝105度的可以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發現還有一顆 寫要125度的
只裝105度的可以嗎?

125度的
只裝105度的可以嗎?

Ans: 可以 ( 125度是軍規, 105度是工規,
差別在壽命, 耐越高溫的越長壽命,
105度也是可以, 但千萬不要買85度(商規),
85度可能1~2年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度的
只裝105度的可以嗎?

好的 謝謝大大
剛剛有在猶豫這顆是不是不用換
可是螢幕用了9年多了 就一次工都換好了
今天這外殼我拆了兩個多小時...
一開始實在太怕用力會拆壞= =
我螢幕只有開機緩慢(電源燈先閃爍,恆亮之後才有畫面)
其餘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謝謝大大
剛剛有在猶豫這顆是不是不用換
可是螢幕用了9年多了 就一次工都換好了

猶豫是價格因素嗎?

如果是我, 也會考慮這顆不換,
電容耐溫每差10度, 壽命會兩倍長,
這顆耐溫125度, 搞不好能用個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猶豫是價格因素嗎?

如果是我, 也會考慮這顆不換,

這顆7塊錢而已
不是價格因素
是把125度的換105度的我本來以為不行xd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去台北市西寧市場那邊有家叫威訊科技電子百貨的買
他們680uF的只有50V 沒25的
倒是220uF有25V的

這家威訊科技電子的貨
680uF/25V 缺貨 , 我會考慮 NIPPON KZE 820uF/25V    直徑一樣 Ø 10mm 前者高20mm 後ˋ者高25mm
270uF/25V 缺貨 , 我會考慮 NIPPON KY   330uF/25V

處於濾波  原則上電容量 略大10~20% 不致於有事   過大可能引起啟動失敗

連結: Y拍 威訊科技電子  NIPPON電解電容 分類
https://tw.bid.yahoo.com/tw/boot ... 25113&clf=13#bd

檢附 KY  25V 相關  { KZE 不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家威訊科技電子的貨
680uF/25V 缺貨 , 我會考慮 NIPPON KZE 820uF/25V    直徑一樣 Ø 10mm 前者高20m ...

我今天去買了
680uf 50V 三顆
330uf 50V 兩顆
220uf 50V 兩顆
結果回家發現 680uf 50V太大顆太高了
鐵蓋會蓋不下= =
然後回去換了680uf 25V的 好小顆
可是他們店就沒別的規格近又裝的下的
我本來的電容是只有680/25的三顆凸肚子說
想換大點抗壓的卻裝不下 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去買了
680uf 50V 三顆
330uf 50V 兩顆

不一定要立起來,可以折90度閃過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要立起來,可以折90度閃過就好

請看我發文時那三顆680uf的圖,本來就擠在一起,旁邊有別的東西,就是只能直立

网友:
建議你到光華國際電子廣場,
那邊也是好幾家電子材料行,
比較容易找的到你想要的東西。
先紀錄電容規格 尺寸 數量 插件
位置 和正負極。

网友:
為何要換 50V ?? 效果不會好多少吧..... 不如買同規格 日本製的電容好用!

网友:
這片電源板對岸好多啊~ 買一片備用吧 ~含運到台灣約 110 元搞定噢.

楼主:
慘了
裝上去變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慘了
裝上去變這樣

1.貼圖有問題....
2.剛好換板子

楼主:
我剛剛全部拆掉 發現我朋友幫我焊的電容腳好像留太長(他說長一點才能拔下來再用利用)
有刮到螢幕背面那個金屬的樣子 我又剪短了一點
然後把排線用這個噴一噴擦一擦,再接上去開電腦,變正常了
現在剩這個
這金屬殼本來就沒螺絲 是用那種很像錫箔紙的膠帶固定的 我用一般的透明膠帶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全部拆掉 發現我朋友幫我焊的電容腳好像留太長(他說長一點才能拔下來再用利用)
有刮到螢幕背面那 ...

鋁箔膠帶就是加強外殼接地, 防電磁干擾,
增加屏蔽效果,

用普通膠帶就少了點屏蔽,
自用的話是可以,

電容腳位觸殼, 沒造成短路燒毀, 真是萬幸,
小心蓋回原殼就可完修

楼主:
原來那個腳不能留太長,螢幕背面那個不知道是鋁殼還是什麼材質
我通電的時候不會觸電

我去買黑色那種電火布好了,應該比透明膠帶好@@

网友:
基本引腳保留2mm左右就可以了
原廠背面貼的是鋁箔膠帶
你可以拿廚房用的錫箔紙+雙面膠充當鋁箔膠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全部拆掉 發現我朋友幫我焊的電容腳好像留太長(他說長一點才能拔下來再用利用)
有刮到螢幕背面那 ...

鋁箔膠帶現在很好買了
你去生活百貨或是五金行 都買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全部拆掉 發現我朋友幫我焊的電容腳好像留太長(他說長一點才能拔下來再用利用)
有刮到螢幕背面那 ...

原來是短路了.....那個不重要用 電火布貼一貼就好

楼主:
完修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