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家用點焊機SUNKKO709A點焊針的選擇

楼主(2020-02-18):
請問類似這種點焊機用的點焊針規格材質多樣,要選用那一種,效果會比較好。

01. 偏心平頭、同心球頭、偏心平頭,直徑3mm,加工針頭有1.0、1.2、1.5,這種有加工的部份消耗完,是否要自己再加工才能使用,不過這個應該要車床才能加工?

02. 不加工的,整根氧化鋁銅,直徑(mm)有:1.0、1.2、1.5、1.8、2.0、2.5、3.0。原來點焊機上面預留的孔都是3mm的,如果使用這種規格,是不是要加銅製套筒才能鎖緊?

種類眾多,請教要如何選擇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A:
做得很複雜,所以看起來比較專業,[才能賣比較多錢]......

因為點焊機會消耗點焊針,所以只要下面便宜的就行了....

用一用如果變黑或氧化,就用砂紙或美工刀刮一刮就行了....只要接觸良好,不用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很複雜,所以看起來比較專業,[才能賣比較多錢]......

因為點焊機會消耗點焊針,所以只要下面便宜的就行 ...

可能早先買的焊針品質不好或是設定不正確,只要點焊兩次,點焊針就變黑,如果每點一顆電池就得刮點焊針,那真是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早先買的焊針品質不好或是設定不正確,只要點焊兩次,點焊針就變黑,如果每點一顆電池就 ...

我剛剛忘了銼刀.....用銼刀比較方便.
用銼刀輕輕刮二下就行了.......

這東西只要接觸能好,導電性好,不用去想品質好不好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早先買的焊針品質不好或是設定不正確,只要點焊兩次,點焊針就變黑,如果每點一顆電池就 ...

點焊針變黑,可能的原因是點焊電流調太低了。

网友C:
小聲問一下這一台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聲問一下這一台多少錢

不同規格配件有不同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焊針變黑,可能的原因是點焊電流調太低了。

恩,還不是很熟悉參數設定,我再試試看

网友D:
1:從接觸面及導電效果,我會選同心球頭

2:直接買3mm的來然後前端用挫刀修成錐狀就解決了(跟烙鐵頭1樣型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從接觸面及導電效果,我會選同心球頭

2:直接買3mm的來然後前端用挫刀修成錐狀就解決了(跟烙鐵頭1樣型狀)

不太了解 ... 用挫刀修成錐狀 ...,錐狀應該是這個形狀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 ... 用挫刀修成錐狀 ...,錐狀應該是這個形狀嗎

是的,但是前端要呈球頭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是前端要呈球頭狀

太搞工了

网友:
前端的直徑要看本身機子的功率而定
沒有統一規格的
像我這台diy自制雙變壓器的,點焊時電流超過1000A安培以上
就不能磨太細跟尖,不然一點就破,我前端是1.5mm的平頭直徑
這是實驗過最好的直徑,點起來不會破又牢固

网友:
1000A! 光是接觸電阻有10毫歐壓降就10V了耶

网友:
這是家用還是專家用?

网友(2020-03-23):
這東西很棒但是價格還是太貴

如果可以跟超音波清洗盒一樣便宜我可能會考慮入手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