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車電源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20-02-18):
請問下面這塊機板上的兩顆零件要如何尋找它的資料,按表面標示找不到。
手抖得太利害,NY5WA
手抖得太利害,EFU

目前狀況 不充電,USB無5V電壓。壞掉前使用12V大電流輸出救車過放,鋰電池三片式中一片故障。

网友:
照片很不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血糖低手機拿不穩.

NY5WA 是6腳的IC,第二張
EFu 是5腳IC 第三張。

网友A:
第一顆絲印NY5WA
可能是Silergy Corp SY8105ADC
https://datasheet.lcsc.com/szlcs ... 8105ADC_C17824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顆絲印NY5WA
可能是Silergy Corp SY8105ADC
https://datasheet.lcsc.com/szlcsc/Silergy-Corp-SY8105AD ...

看起來沒錯,第3腳對地,接的零件也差不多。請問像這類零件要如何辦識它的正確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沒錯,第3腳對地,接的零件也差不多。請問像這類零件要如何辦識它的正確型號? ...

拍得不清不楚, 又沒產品型號功能或外觀, 只能用力猜...

第一顆從週遭擺設推測是同步降壓, 依此原則找
第二顆孤單在外完全不知...

楼主:
抱歉,是我不夠用心,重拍。

這片板子輸入15V,轉換輸出12V,16V,19V, USB5V,有兩個USB孔, 一個DC輸出母座,前方三顆LED照明。

由三片鋰電池組成內部供電。

外觀

機板正面

機板反面

6腳IC NY5WA

5腳IC E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