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圖中的電容規格

楼主(2020-02-19):
請教各位前輩高手

圖中的紅圈內的電容規格

電容上面只有分別顯示 3R9  AA7   GJ7

就沒有任何標示了

請幫幫我 這是什麼規格的電容

网友:
GJ7 22uF 4V
AA7 10uF 10V
3R9 是電阻 3.9ohm

參考文件:https://www.vishay.com/docs/40180/tmcu.pdf

网友:
問題:
    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通常這是  圖片上傳後就不理了  。
必須點選上傳區圖片插入內文編輯區  。
少了這樣做  網頁發文後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下次發文貼圖,記得必須點選上傳區的圖片插入內文編輯區。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謝謝 mizyeh 的回覆
謝謝 SIMON1016 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