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 SW-5400 電飯煲不保温

楼主(2020-02-20):
  主題 : 象印 SW-5400 電飯煲

  請益痞酷大大們:電飯煲可正常使用.但不保温.

  經檢測保温片不導通, GG了 ........

  此類的保温片和一般的保温片不同,没有絲印多大瓦數,不知那裡能採購得到呢!

  不知可否代用大同的15人份50瓦嗎?

网友A:
查不到型號...
https://www.zojirushi.com.tw/accessories/search/sw-5400
搜尋 "sw-5400" 的搜尋結果有0個

一查google....象牌跟象印..."嘸港"

找半天, 都看到沒什麼規格資訊,只找到30人份...
SUNWARE象牌 SW-5400 電飯鍋

規格:432*432*320mm
功率:16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型號...
https://www.zojirushi.com.tw/accessories/search/sw-5400
搜尋 "sw-5400" 的搜尋結果有0個 ...

http://www.cfsbcn.com/sell/show-htm-itemid-5547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這家
https://www.sunwarecorp.com/

  回 bv2ck大大 捕貼圖片 :

网友C:
那個保溫片翻面後長怎樣呢?感覺那個加熱圈在一般的熱水瓶裡面就有,我有好多熱水瓶的塑膠老化,拆了一堆加熱圈下來,應該可以拿來用~查一下線路的保險絲是幾安培,挑個安全瓦數的加熱圈裝上,應該就完修了吧

网友D:
這看起來好像是營業用的電鍋,
不知道和一般的電鍋有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保溫片翻面後長怎樣呢?感覺那個加熱圈在一般的熱水瓶裡面就有,我有好多熱水瓶的塑膠老化,拆了一堆加 ...

  回cobra200309大 保溫片之 正反面圖...

線路的保險絲根本就没有!很陽春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看起來好像是營業用的電鍋,
不知道和一般的電鍋有無不同?

回cobra200309 : 是的!營業用的電鍋.

网友E:
實在沒法,再買一個電鍋,量一下保溫線圈的電阻,這樣就可以換算線圈的瓦數。搞不好用幾個水泥電阻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實在沒法,再買一個電鍋,量一下保溫線圈的電阻,這樣就可以換算線圈的瓦數。搞不好用幾個水泥電阻就解決了 ...

  回ㄚ三哥大: 大同電鍋15人份保温片我用電錶測出結果是1.27k 可用嗎?

  用水泥電阻是患聯法還是並聯法,規格是多大呢? 謝謝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cobra200309大 保溫片之 正反面圖...

用斜口鉗打開回折的鋁板,就可看到斷線的地方。
要接續修理或量阻抗換新皆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斜口鉗打開回折的鋁板,就可看到斷線的地方。
要接續修理或量阻抗換新皆可。

  回 lkkseemi 大 : 這也是一個方法!晚上有空拆下來看看 ...

网友E:
我的意思是要您再買一個相同的電鍋,這樣才能知道原先的保溫線圈瓦數,至於別的電鍋加熱或是保溫片能否使用,要實際測試後才能得知,水泥電阻方案,也是要實際試過才能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要您再買一個相同的電鍋,這樣才能知道原先的保溫線圈瓦數,至於別的電鍋加熱或是保溫片能否使用 ...

哦!了解 ...

网友D:
110v 10人份和15人份差了10w,
30人份和50人份的猜想也
不同,廠家應該有特別訂製,
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v 10人份和15人份差了10w,
30人份和50人份的猜想也
不同,廠家應該有特別訂製,

    對啊!我想大同50w應該還不行 ...

    現在努力用斜口鉗打開鋁板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斜口鉗打開回折的鋁板,就可看到斷線的地方。
要接續修理或量阻抗換新皆可。

  保温板打開來了結果,中間燒成這樣子 ...

  請問保温板中的雲母片加熱圈線是什麼材料 ???有地方購買嗎 ...

  雲母片加熱線共有70圈,用電錶測第一圈到第十圈是16歐姆,那70圈應該是  ....

网友G:
問問這家經銷商  有無零件販售
田邊廚具行  專線 / 02-2972-5902

http://www.tanabe.tw/tanabe2_3.a ... p;sn=3&so3=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問問這家經銷商  有無零件販售
田邊廚具行  專線 / 02-2972-5902

  感恩!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保温板打開來了結果,中間燒成這樣子 ...

鎳鉻絲
等比例 :
雲母片加熱線共有70圈,用電錶測第一圈到第十圈是16歐姆,那70圈應該是 112歐姆  R=E*E/P  約為110V/110W

請問您 機器使用電壓 ?

保溫片50W X2 = 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鎳鉻絲
等比例 :
雲母片加熱線共有70圈,用電錶測第一圈到第十圈是16歐姆,那70圈應該是 112歐姆  R=E*E/P   ...

  回 lkkseemi 大 : 電飯煲使用110電壓  ...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保温板打開來了結果,中間燒成這樣子 ...

看起來好像可以去買大同電鍋的保溫片來替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來好像可以去買大同電鍋的保溫片來替換使用

  理論上是可以的,兩片大同15人份110v50w患聯式接法  ...

  但是舊式保温板已打開了,就上網買材料來個 DIY  ...

  微波爐上雲母片加  0.25mm 鎳鉻絲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0019101959#qa&p=1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是可以的,兩片大同15人份110v50w患聯式接法  ...

  但是舊式保温板已打開了,就 ...

兩個50w 需要接 才能有100W
另外注意有無鎖固點 予額外第二個保温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兩個50w 需要並接 才能有100W
另外注意有無鎖固點 予額外第二個保温片

  回 SIMON1016 大 :

  兩個50w並接就像是手拉手導通式法 .

  田邊廚具行有問過没買零件,目前正從網路購料 DIY 中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SIMON1016 大 :

  兩個50w並接就像是手拉手導通式法 .

如果買不到原來的100W...

市售50W買兩個,並聯應該是蠻適合的
因為兩個...
1. 位置
  安裝位置可以散開,一般營業用空間還蠻大的...

2. 兩個同時壞...
  兩個壞一個的機率,比單一個壞的機率來得高...
  但反過來說,壞一個還有另一個50W可以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買不到原來的100W...

市售50W買兩個,並聯應該是蠻適合的

  回jason680大 : 網路上已購買到 鎳鉻絲 0.25mm * 5米, 星期二會到貨 ...

  微波爐雲母片也準備好待材中  ...

网友G:
哇! 好酷! 自繞發熱片 !!
雲母片外形好裁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 好酷! 自繞發熱片 !!
雲母片外形好裁剪嗎?

  回SIMON1016大 : 還好!拿舊的發熱片當模型裁剪下來 ...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jason680大 : 網路上已購買到 鎳鉻絲 0.25mm * 5米, 星期二會到貨 ...

  微波爐雲 ...

要繞70圈間隙很小,小心別層間短路了,要拉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繞70圈間隙很小,小心別層間短路了,要拉緊

  Ok !了解 ...

楼主:
  回痞酷大大們 :  鎳鉻絲已買回來了!

  開始來個 DIY ......

  保温板繞70圈完成後的檢測阻抗 100 歐姆 .

  組裝完成檢測保温還 134.6瓦是否大高了.還是營業用本來就比較耗電 ???

网友J:
如果覺得太高煮熟容易乾燥的話在發熱器二頭其中一端加入串聯二極體1N5407就可以降低一半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覺得太高煮熟容易乾燥的話在發熱器二頭其中一端加入串聯二極體1N5407就可以降低一半功率 ...

  回柳大大 : 請問發熱器共有兩組是那一組的呢 ? 根據您說的應該是內圈組保温前端輪入點對嗎 ?謝謝 !!!

网友J:
是的,你可以觀察一陣子會不會有保溫過高煮熟的米會乾燥,二極體串在其中一端並遠離發熱器一段距離保護二極體,而二極體套上玻璃纖維套管保護防短路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你可以觀察一陣子會不會有保溫過高煮熟的米會乾燥,二極體串在其中一端並遠離發熱器一段距離保護二極 ...

  Ok! 我再觀察看看,感恩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痞酷大大們 :  鎳鉻絲已買回來了!

P =  V*I = V^2/R = I^2 * R
134.6 W = 116^2 /R
R = 116*116 /134.6 = 99.97 ohm
跟你用電表量 100.0 ohm 吻合(計算量測誤差內)

電壓固定,電阻愈小,功率愈大....
P = V^2/R = 110*110/100 = 121W
也就是 用110V來算就已經是121W了,電壓升高到116V,功耗就愈高(134.6W)...

如果是 110W, 則 P=V^2/R , 110W = 110*110/R
1 = 110/R , R= 110 ohm

也就是
110 ohm才是功耗 110W
100 ohm則是功耗 121W

100 ohm跟110 ohm 差10%,
所以70圈要多繞個七八圈(10%)才是110 ohm

就看多出來的十幾二十瓦會不會造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  V*I = V^2/R = I^2 * R
134.6 W = 116^2 /R
R = 116*116 /134.6 = 99.97 ohm

  如 jason680 所言電阻愈小,功率愈大.保温134.6W 是可接受正常能去交差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