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2235A 100MHz 示波器 無畫面 Part 1 未修完

楼主(2020-02-20):
Tektronix 2235A 100MHz 示波器 無畫面 Part 1

酷幣換得
Tektronix 2235A 100MHz 示波器換酷幣 無畫面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193-1-1.html

剛剛修完時,有畫面,時基線相關調一下,留張紀念照,有圖有真相。

然後波形調出來正準備來張照片時,真相馬上變得很殘酷!!
先是一陣陣隨機性輕微嗶啵聲,然後就在哥把耳朵靠近聽 JUST THE MOMENT鞭炮聲大作…炸機了。
有圖有真相 來張紀念照

機器先移到陽台去味。
記憶中的這是電解電容味道,
有種驚嚇中帶著煙霧迷茫的憂傷。

這段Part 1先到這,至於Part 2 再等等,
哥被嚇得不輕。

网友:
補放春節鞭炮!

网友A:
好濃的煙丫~這應該會有陰影

网友B:
該不是是犯了電容裝反了的失誤吧!!!!

网友C:
本來電容就要先換一換再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不是是犯了電容裝反了的失誤吧!!!!

雖然想說不可能我都有檢查  炸成這樣 心底也覺得也許裝反了
剛剛去陽台味道還很濃
待散去味道再看看是誰坑害哥

网友D:
Siman大
心臟還真大,還有空拍下這個瞬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man大
心臟還真大,還有空拍下這個瞬間。

這是Money Shot 耶!
一定要拍下這個瞬間。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Money Shot 耶!
一定要拍下這個瞬間。

這...我不行啊。上次燒了兩次大龍炮,心理陰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來電容就要先換一換再說的~~~

憨漫備料沒有庫存
想說先初步檢視維修  先初檢看看有無維修能力
列清單時再將濾波電容類消耗品一併採買

我換濾波電容也是要比對等級與搜尋市售可取得之物評估一番
除非初時就檢出影響功能   所以不會第一時間就先換

哪知一路搞到 有畫面了  它才炸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濃的煙丫~這應該會有陰影

一定會是 fifty shades of Simon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我不行啊。上次燒了兩次大龍炮,心理陰影很大

哥是向[五十道陰影]之路前進的男人!!

网友E:
放鞭炮慶祝有顯示時基線嗎?

网友F:
會不會是專炸元件在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是專炸元件在搞鬼

敢坑哥
捉到一定會讓他付出代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鞭炮慶祝有顯示時基線嗎?

先是有波形了正準備紀念照 來個勝利宣言
聽到輕微嗶啵聲,我把頭側一側耳朵湊上去聽
所以沒看到示波器畫面
轟鳴聲已經炸在耳邊
只記得趕緊關電源 沒注意畫面有何遺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我不行啊。上次燒了兩次大龍炮,心理陰影很大

那一定很恐佈喔

网友G:
電容爆炸
小弟想一般做維修的 都有遇到過(剛初學時)
有時在拆電容時 沒先看正負腳位 拆下後看電路板上的圖示去裝 也有可能放鞭炮的(被公司電路版圖示騙了)

不怕 不怕 習慣就好了

网友:
我也發生過泰克的火燒煙現象(德不孤必有鄰)現在還躺在那裡,有螢幕顯示,但是自我測試不通過!!

网友H:
不用怕!這算慣例,美製老儀器久沒通電突然上電就常常會炸鉭電容器。

拆開肉眼一瞧就能找到元兇,拆掉屍體後再量一下該組電源還有無短路後再補上一顆新的鉭電容就能解決的。
也不用未雨綢繆將所有鉭電容都換新,開機幾次炸幾次就多換幾次就好。

网友:
看來案情不簡單~

會不會這台是那個 不可能任務 的機台~

按照慣例 ~ 機台將會在5 秒後自動炸毀~

你接了 任務 不可以反悔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用怕!這算慣例,美製老儀器久沒通電突然上電就常常會炸鉭電容器。

拆開肉眼一瞧就能找到元兇,拆掉屍體 ...

很奇怪為何老美的儀器設備都很愛用鉭質電容?
前兩個月才修好Bird4421功率表不動作,顯示SENSOR未連接,
後來發現是外接SENSOR內的鉭質電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奇怪為何老美的儀器設備都很愛用鉭質電容?
前兩個月才修好Bird4421功率表不動作,顯示SENSOR未連接,
後 ...

鉭電容用在線性穩壓電路上時能夠提供電源更好的品質與穩定,應用說明如下:

鉭電容在一般應用上能夠取代電解電容,優點是不漏液壽命更為可靠與體積小(高密度電路最為適合)。
但是其缺點除了高單價外就是耐壓低,一般只要工作電壓超過耐壓 2V 以上就會擊穿並燒毀。
那個時代的設計工程師使用鉭電容除了特性好外又充分應用其低耐壓的特性,可將鉭電容當成過壓保護元件使用。
只要電源上有較高的突波就會被鉭電容吸收,或穩壓電源工作異常高也會先燒毀鉭電容來達到保護高單價的主動元件如客制 IC。

鉭電容的用料廠牌上也是個原因,那個時代太克機器上的鉭電容不如惠普的耐用,也就是說惠普比較少見這個問題。
但是即使太克上的鉭電容比較不耐用但也能保證十幾年不出問題,畢竟到我們手上的多手老儀器常常都有二三十年以上的年紀了就不要太苛責了。

軍用的設備例如軍規的儀器與通訊機也很喜歡使用鉭電容,但是卻是這種特別形式,這種鉭電容就沒碰過有損壞甚至燒毀之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容爆炸
小弟想一般做維修的 都有遇到過(剛初學時)
有時在拆電容時 沒先看正負腳位 拆下後看電路板上的圖 ...

特別是 堅若 X 石 的主機板~

還有 有 負電位的 地方~

標為 GND 的反而是高電位~

通常我們習慣 GND 為 0  ~

但負電位相對來說是 高電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