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52G 不開機,缺3V、5V,求電路圖!

楼主(2020-02-20):
找不到板號,Acer 4752G 不開機,缺3V、5V,求電路圖!

网友:
電路圖
Wistron JE40-HR-已解鎖.pdf (1.22 MB, 下載次數: 67)
點位圖
Acer 4750G JE40-HR UMA Discrete 10267-1M.rar (290.75 KB, 下載次數: 53)

楼主:
獅子魚大大,這PDF需要密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這PDF需要密碼!

我用是沒密碼 我把他解鎖
你再試試看 重新下載

网友:
jsh9063 大
是你手抖的厲害 還是相機該換了

楼主:
Acer 4752G 不開機,缺3V、5V,求電路圖!

找不到板號,Acer 4752G 不開機,缺3V、5V,求電路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板號,Acer 4752G 不開機,缺3V、5V,求電路圖!

你把散熱器拆下來就看到了
這台沒有3V 5V 先檢查 3V5V的濾波電容

楼主:
測量之後發現3.3V_PWR阻抗50歐,
拆掉PL4101和PTC4101後,
PTC4101正極對地還是50歐,
又發現U3607 AO4468漏電,和U3701一起拆掉,
PTC4101正極對地還是50歐?
請問電源流程有錯誤嗎,
還是有漏掉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量之後發現3.3V_PWR阻抗50歐,
拆掉PL4101和PTC4101後,
PTC4101正極對地還是50歐,

RT8223工作條件
16腳VIN19V,13腳EN0 1.26V,8腳VREG3 3.3V,17腳VREG5 5V。1腳ENTRIP1 和6腳ENTRIP2 正常應該是1.多V。

网友:
這片沒3、5v待機,先換電那2顆電容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