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助] 3.2V持續升壓5V的供電板是否會過充平板?

楼主(2020-02-20):
感謝各位前輩

小弟又來求教

目前想透過鋰鐵電池(3.2V)轉USB供電給三星平板長時間展示用

我試了幾種供電方式!

原本想說使用單一個電芯3.2V轉USB 5V方式,採用了同口的行動電源充電板,這樣電芯就只要一顆,但發現當平板充滿電後,像小米這類的行動電源的供電板就會關閉,之後平板耗到沒電,供電板也不會繼續給電.....不符合需求

我找另一種行動電源的供電板是接上就供電,但是發現,當平板充電達到100%後就會停止要電,等到平板電量降到99%就又進入充電,這時平板就會出現充電提示...幾分鐘響一次很吵....

之後我用4串3.2電芯變12.8V後,採用UPS的機板升壓成110V,然後後面插平板原廠充電頭接USB線給平板,就類似在家裡手機插著邊充電邊用這樣....

但是這種方式電芯等於要四顆電芯,四倍費用,而且電壓從12.8變110V又變回5V,感覺很沒有意義....

現在計畫採用一顆電芯,並使用分口保護板(過充、過放、均衡),後端接上3V轉5V 1A的升壓板接給平板

但想請問這樣持續在充電給平板,一方面不是透過原廠充電器,也沒有行動電源的保固電路,是否會很快就把平板的電池給充爆?

因為想到市面上很多110V插座就含了USB充電孔,猜想平板是否本身有充電的保護機制,還是這機制是做在原廠充電頭裡面呢?

想懇請各位前輩給予一點建議

网友:
學姐有賣可調升壓模組,請詢問即可解決,輸入輸出電壓都很寬鬆。

网友A:
牛只是猜猜...

3V轉5V 1A的升壓板>> 有沒有把USB的D+/D-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只是猜猜...

3V轉5V 1A的升壓板>> 有沒有把USB的D+/D-短接??

請問D+/D-短接用意是?

网友:
你可以用使用升壓DC-DC供電    自己接個USB母座就可以 D+D-短路  是充電頭的定義 不然設備端不知道你是什麼裝置會只抽500mA

另外你沒有移動需求想要長時間供電建議改用降壓供電這樣子效率高 可以用的時間才會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D+/D-短接用意是?

3V轉5V 1A的升壓板, 是不是有做一個USB的母頭, 可以插USB線供電??
3V轉5V 1A的升壓板, 是不是接+/-, 給平板供電??

USB的接腳分別是 +/D-/D+/-
如果目前平板的USB只接升壓板的+/-,
請將D-/D+短接(短路/接在一起)試看看!

用意是... 騙設備端充電模式..

网友:
這個問題怎麼感覺很熟悉?升壓也好,降壓也可以,要看方便性,其實拉一條110V的電源應該都比搞這些方便,除非是外出沒有電源的情況下才來考慮這些方案。

网友:
>>...目前想透過鋰鐵電池(3.2V)轉USB供電給三星平板長時間展示用

1. 長時間
2. 升壓電路
  因為升壓在負載端不耗電時,升壓電路反而"會耗電",所以進入休眠
  這是正常行動源運作模式,(負載)目標端已經充飽,行動電源關閉輸出.

如果是兩顆 鋰鐵電池(3.2V)串成6.4V 降壓 成5V 的話...
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

网友:
平板內建的電池本身就有防過充的保護
依你的需求,直接提供持續的5v電源給平板充電即可。

但只用一個電池,結果可能是杯水車薪。
一個 3.7v 2400mAh 鋰電池=8.88wh
8.88wh=5v 1776mah (未計入兩次轉換電壓的損失)

楼主:
誠心感謝每一位前輩的意見與方案!!
的確我沒考慮到3.2V升壓後,閒置時的耗電!!
因為原本想說如果兩串做降壓還要多平衡板,但目前看起來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接下來可能要試看看並聯降壓後供電看平板的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轉5V 1A的升壓板, 是不是有做一個USB的母頭, 可以插USB線供電??
3V轉5V 1A的升壓板, 是不是接+/-, 給平 ...

謝謝牛大解惑!!
我目前測試是用一般很便宜28塊  口紅是行動電源,上面有USB-A Out跟MicroUSB In的行動電源板,
這樣也需要把D+跟D-短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牛大解惑!!
我目前測試是用一般很便宜28塊  口紅是行動電源,上面有USB-A Out跟MicroUSB In的行動電 ...

請您看一下板子上的USB-A Out的 D+/D- 是不是有短路..
有的板子有接, 有的板子是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看一下板子上的USB-A Out的 D+/D- 是不是有短路..
有的板子有接, 有的板子是空接. ...

用電表導通檔測試是有導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電表導通檔測試是有導通的

那, 請多試一步..
把導通的點劃開(開路)試試..

充電不外乎是D+/D-短路(或是有分流電阻讓裝置判別)
或是開路, 只供應+/-電源

如果是需要有分流電阻...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https://obddiag.net/usb-power.html

网友:
長時間展示用...

要不試一下 6V 電瓶..."涷卡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