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量測電蚊拍輸出電壓問題

楼主(2020-02-21):
請教該如何用一般的數位式三用電錶量測,電蚊拍的輸出電壓?
該錶最大到600V,手上的電蚊拍據賣家說有3KV以上.
想實際測看看輸出電壓到底是多少.

*有看到其它地方的文章是說串接一顆90M歐姆的電組,
  但是前提是他已經知道他的三用電錶內組是10M歐姆.
  最大顯示是1KV.串接90M歐姆電組後.量出來顯示400V,故換算電蚊拍輸出是4KV.
  我不知道我手上這顆內組是多少.該怎樣量測?

网友A:
用示波器的探棒,調X10檔位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的探棒,調X10檔位去量.

手上沒示波器XD

网友:
>> ...但是前提是他已經知道他的三用電錶內組是10M歐姆.

前提是你有基本電學知識認知及設備再來做實驗...

网友:
再拿另一台電表用歐姆檔去量這台電表的輸入端其輸入阻抗就能確定了,絕大部分的數字電表輸入阻抗都是 10M 左右沒錯,某些高檔一些電表會有 Lo-Z 的檔位這時就不是 10M 了。

串一個 90M 的電阻是最簡單的方法來量高壓,但是 90M 的高電壓電阻買不到,可以用 10M 電阻 9 顆串連後穿進玻璃或壓克力管內來用,這樣就是自製的高壓測棒操作上也比較安全。

网友:
只是說用探棒,沒說用示波器.

网友:
利用分壓法,外部串一顆10M電阻,量到電壓剩一半即是.

网友B:
就算加了些電阻,拿一般的炮灰錶去量這東西,請小心有可能會燒到當機……

電感工作時產生的超高壓雜訊,寬度以 ns 或 ps 為單位,高度未知,對設備的安全性是很大的考驗。這個時候才會知道為什麼有些東西會特別貴。

网友:
一般没人测这个东西哈。。如果想知道他工作正常不,那就看他升压前级部分,升压一般用的就是倍压电路。。如果真想知道这个电压,可以用手摸一下。。很安全,放心。。

网友C:
展寶時間︰

不久前在整理東西,找到幾支以前在用的高壓探棒,測高壓是它的看家本領。

有尖的也有勾形的。

這種探棒的輸入電阻大多1000MΩ,轉接比例是1000:1,也就是電表測得1V就是表示1000V,只是不建議用自動換檔的電表測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展寶時間︰

不久前在整理東西,找到幾支以前在用的高壓探棒,測高壓是它的看家本領。

很眼熟的東西~

以前去 CRT 螢幕 工廠 上班有看過~

還有人意外被電擊暈倒 記憶深刻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算加了些電阻,拿一般的炮灰錶去量這東西,請小心有可能會燒到當機……

電感工作時產生的超高壓雜 ...

這種題目看起來像作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題目看起來像作業.....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有緣者得之,無緣者相見不相識。

常修微波爐的若能準備一隻高壓探棒會很方便,不需要到像站長拿的那隻 40KV 那麼大(那跟手臂一樣粗/價格上萬),簡單的 90/100MΩ,5KV 範圍內即足以應付。

网友:
測量高壓不能使用一般炭膜電阻,要使用玻璃釉或陶瓷的高壓電阻。

网友:
要小心電弧,啪一下數位電錶就毀了。

网友:
沒錯要小心別把電表燒了 我又一次燒掉的經驗 還好只燒了一個二極體

网友D:
正確的操作是高壓衰減電阻要先與電表連接好再去接觸高壓電路,如果是反過來先從高壓電路先連接好衰減電阻又先通電後才連接電表就有可能因為電弧而損壞電表。

如果還是擔心燒壞數字電表也可以用指針錶,利用最高感度的那個電流檔外加大電阻也能測試高壓。
舉例電流檔是 100uA 可以用 100M 電阻來量到 10K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確的操作是高壓衰減電阻要先與電表連接好再去接觸高壓電路,如果是反過來先從高壓電路先連接好衰減電阻又 ...

賽門哥 請你說清楚一點,電流檔如何量到10K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賽門哥 請你說清楚一點,電流檔如何量到10KV

小弟越俎代庖一下:

100uA*100MΩ=100 00 A*Ω = 100 00 V = 10 KV 漂亮!

不過提前是電弧不會順著探棒爬到手上……以前量 8KV 還是多少,食指尖被爬出一個洞。

网友:
理論上雖然串或並電阻可以增加電錶的測量範圍,但到了高壓領域要考慮的事情就更多了。市面上商用的單端高壓探棒都附有接地夾,要求工作前被測物、探棒、儀錶都要接地,而且是接大地,萬萬不可懸空!就是因為怕人員或設備遭受電擊。

高壓之下物質的特性都會改變,絕緣體不再是平常你所認識絕緣體了。所以安全第一。

雖然說 3KV 是沒多少啦……我手指被燒個洞出來,本來設計是 2KV 的東西,當時因為電路出了問題在除錯,實際輸出不知道已經升到多少了。意外往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所以呢,對新手而言,結論就是上面 jason680 兄所言……至於其他人寫的內容則是給已有基礎的人參考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弟越俎代庖一下:

100uA*100MΩ=100 00 A*Ω = 100 00 V = 10 KV 漂亮!

謝謝gsm7大的回答,原來是我誤會賽門哥的,我以為他是說直接用指針表電流檔直接量電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謝謝gsm7大的回答,原來是我誤會賽門哥的,我以為他是說直接用指針表電流檔直接量電壓, ...

你18#問的  是17# duke83 發文耶
系統不會通知我 ; 這鍋不背

所有樓裡  我是推 4# Jason  ,  可能我的話語會不好聽  所以不說...

网友:
測試高壓電首重安全,有相關電學知識才能知道怎麼做是安全的。
被測物的輸出能力要先掌握,大約多少電壓與電流要先知道,樓主問的電蚊拍雖然有 3KV 能力但電流很低(mA 以下等級)所以被電到沒有安全顧慮可以放心去做實驗。
怕電的人就不要太勉強,用安全的設備(市售高壓棒與橡皮手套)與安全的方式(被測物與電表先連接好再通電)。

我鼓勵在安全的狀況下自己動手,有經驗後高電壓也沒那麼可怕。
人體能夠承受的安全電流大約是 10mA,看個人身體阻抗的高低決定可多接受多高的電壓,一樣用歐姆定律就能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18#問的  是17# duke83 發文耶
系統不會通知我 ; 這鍋不背

賽門哥 我又誤會你了,真是抱歉,最近照顧我爸天天被晚點名,一個晚上有時到十次,真是睡覺不足,我眼花了,真歹勢

网友:
現在以具體數值分析一下以 100 MΩ 電阻來測量時的情形:

若電蚊拍的蓄電電容是 0.1 uF , 以 100 MΩ 電阻進行放電時,先不考慮持續充電,則:
時間常數 τ = R * C = 100 MΩ * 0.1 uF = 100e6 * 0.1e-6 = 10 sec
若測量電壓需時 2 sec , 則為 2/10 = 0.2τ 的時間, 依放電公式計算,
此時電壓會下降到初始電壓的 82%
其他情況可自行計算,例如量測只需 0.1τ 時間的話,則是放電到 90%

但因電蚊拍實際仍會持續充電,在相同測量條件下,實際可以量到比 82% (90%) 更高一些的電壓

网友:
想玩的可以試試簡化模型。

网友:
用10M電阻是不夠的,我原先用10M串1M,電表量1M的電壓,結果一勾上去就跳火,換算電壓只有數百V,
顯然是阻抗太低,後來改成500M+1M,還是有點小跳火,電表電壓在4V左右,換算大約2KV,
和電蚊拍的標示倒是差不多,同時量了其他5支,最低的只有1.x KV, 但還是可以電蚊子
還有,示波器探棒的x10的阻抗還是M Ohm左右,所以掛上去電壓就掉一大半,要看波形的話要把1M改成100K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