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CI改用XHCI!

楼主(2020-02-21):
https://www.asus.com/supportonly ... /HelpDesk_Download/

其他牌痞友可搞搞?

雞排:

http://download.gigabyte.eu/File ... tool_B18.0213.1.zip

石頭弟:

http://asrock.pc.cdn.bitgravity. ... er%28v2.0.16%29.zip

新的晶片組裝WIN7 Xˊˋˊˋ64會抓不到!用純版跟石頭軟體整合至USB!就過了!

補充內容 (2020-2-22 08:51 AM):
USB需8G以上!

補充內容 (2020-3-17 08:06 PM):
補充內容 (2020-3-17 08:41 PM):

网友A:
因為WIN7沒有USB3的DRIVER的關係吧

這種時候就會覺得光碟片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WIN7沒有USB3的DRIVER的關係吧

這種時候就會覺得光碟片挺好用的

之前都灌X86版!衝8g賃後為了全抓到只好灌Xˊˋ64!

网友B:
沒那麼複雜, 剛裝完系統本來就會出現一堆問號需要個別安裝驅動程式(尤其是太新的主機板, 幾乎都要先裝晶片組驅動程式) ,
除非牽涉到儲存介面(如SATA/SAS/SCSI等)才要先整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那麼複雜, 剛裝完系統本來就會出現一堆問號需要個別安裝驅動程式(尤其是太新的主機板, 幾乎都要先裝晶片 ...

其實我回文完才發現自己回的也是有錯誤

這個就是USB3.0介面在原本WIN7光碟裡面沒有預設驅動的問題

所以開始安裝程序,要尋找安裝硬碟的時候因為儲存介面也沒辦法驅動
就會跳出尋找晶片組驅動程式的畫面,提示使用者可以插入USB之類來安裝驅動

然而,USB3沒有驅動 所以使用者沒辦法透過USB裝上晶片驅動程式

一整個死循環

网友C:
win7光碟沒有內建xhci驅動導致
安裝過程,USB光碟機,USB滑鼠,USB鍵盤無作用

最簡單的方式,安裝過程先使用SATA光碟機+PS2滑鼠與鍵盤
安裝完成後,再安裝XHCI驅動
或者插一張USB3擴充卡,前提是WIN7驅動具備的USB3晶片

网友:
抓主機板USB3.0驅動整合進WIN7 USB
這樣安裝時在載入驅動就會自動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光碟沒有內建xhci驅動導致
安裝過程,USB光碟機,USB滑鼠,USB鍵盤無作用

不,您沒遇到這問題的真實殘酷面

這也是我之前說的,我回文回錯了的原因

我之前安裝WIN7核心的SERVER版本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使用WINDOWS安裝光碟片

個人在這機子遇到的安裝窘境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5338&highlight=

這機子上面只有USB接口,PS/2已經響應號召,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