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 奔馳E1更換後煞車線

楼主(2020-02-22):
各位前輩好!!

我更換後煞車線之後,後輪旁邊煞車調整螺絲位置與之前不同。
原本只要鎖一半左右就可以煞車了,換完線之後,螺絲要鎖到底才有煞車。

請問是不是我沒有裝好線呢?

网友:
檢查煞車皮

楼主:
謝謝回復,

煞車皮一樣,可是舊線跟新線鎖的位置不一樣,讓我想不通呀。
如果煞車皮沒有了,那舊線應該也要鎖到底才對呀

网友:
煞車鼓 會卡住  還有那插銷

楼主:
您是說煞車皮可能沒有了,裡面的插銷也可能卡住了,對嗎。
卡住的話,是不是會一直處於煞車狀態。

這樣的話,是不是要拆開看插銷有沒有歸位。

网友:
你的線,買對嗎,

网友:
你將新舊兩條內線比對一下,新的一定是比較長,所以要將調整螺絲鎖到跟舊線的長度相同才有煞車。

网友:
這裏沒裝好

网友:
買錯了,有些車型外觀很像,新舊型式零件不一定相同,像野狼舊型前煞11mm,新型13mm,煞車線長度也不同
2個方式處理
1.拿舊線去材料行比對,長度要一樣
2.調整煞車臂位置,再向後一些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場效應電晶體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兩個月前也幫我家心情100換後煞車線
沒什麼問題耶

如樓上幾樓所言,如果不是線的長度不對,就是沒裝好
3.更換後煞車線

网友:
請您看紅線部分,您買的線紅線部分比較長

网友:
原本能剎車,更換後位置變鬆拉不緊剎車 所以排除後剎車片磨損問題.

應該後剎車線規格錯誤. 省錢解法:對調新舊兩個夾頭螺絲棒

网友:
另1個辦法是把煞車臂向箭頭方向調,不過您的煞車臂是T型的,必須試一下空間夠不夠

楼主:
謝謝各位師父debug,每位真的都一針見血

比對新舊線之後,長度果然不一樣。
新的線長了一點,以至於鎖的位置要往前移動才能達到原本煞車點。

新舊線長差

新舊線長差

DELTAMAX大說到,互換夾頭。 => 夾頭拆得下來嗎@>?

謝謝changold2的詳細建議,我看看煞車臂有沒有空間可以調。

如果煞車臂沒辦法調的話,有想到一點,如果在線卡榫那邊,增加一個套筒之類的,讓螺紋往車頭移動。
這樣使否也可以解決此問題呢。

線過長修改

線過長修改

网友A:
還好您舊的零件都還在,可以在箭頭處先裝上1個螺帽當止檔,試試能不能恢復正常

网友B:
線沒問題 . 應該是沒裝好 . 舊線行程不可能這麼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線沒問題 . 應該是沒裝好 . 舊線行程不可能這麼短

小弟傾向是同車型新舊不同款式或是外觀很像的兄弟車型

台灣的機車常常有這種似是而非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傾向是同車型新舊不同款式或是外觀很像的兄弟車型

台灣的機車常常有這種似是而非出現 ...

奔馳跟豪邁後煞車線共用 . 且一般長短都是總長差別(外管) . 不會用後端來做(不符成本)

楼主:
線是請廠商用引擎號碼去找料的,完全沒想到會有差異。

而且一次買了兩條要來換

引用 网友A:
還好您舊的零件都還在,可以在箭頭處先裝上1個螺帽當止檔,試試能不能恢復正常

我也是這樣想呢!

這幾天來改看看。

网友C:
10# 那位是論壇管理員  他的提醒注意了嗎?

你貼圖缺最後一步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管理員在意這事

你前一篇發文也是圖片會出現檔名,希望下次配合。

asus vs198n 零件燒毀,請教是何零件。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270-1-1.html

网友:
除了煞車調整螺絲可調行程,另外主要煞車搖臂也可調整(粗調,如是行星式的軸)ˊ...............搖臂鎖螺絲煞車軸

很省的人才會知道,用到直到斷線為止(除非有動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是請廠商用引擎號碼去找料的,完全沒想到會有差異。

而且一次買了兩條要來換

台灣的機車廠喜歡玩改款,常常有新舊款零件不一定通用的情形
小弟也吃過虧,野狼引擎中箱墊片,還是跟三陽零件經銷商買的,也是看過行照,電發狼用的拿成白金狼,因為缺了起動馬達那塊不能用,白花了80大洋

從此記得舊零件要擺比例尺拍照後再去買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 那位是論壇管理員  他的提醒注意了嗎?

你貼圖缺最後一步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 ...

有的有的,這部分我記下了。

以後一定更正,謝謝您的提醒。

楼主:
最近終於有時間來調整煞車臂了。

拆開後發現原本的位置已經到底了,無法再往後移動了...嗚
底下圖是裝回去的

目前想法是在前端增加圓環之類的,來挪動線

感謝各位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