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H-L42E5W 開機一會後自動關機 並持續閃紅燈

楼主(2020-02-22):
不好意思打擾各位前輩
國際牌 TH-L42E5W 開機一會後自動關機,並持續閃紅燈,需拔電源重插才能重新開機,一會又會自動關機..

拆機後有發現燈條的LED有老化以及一顆燒毀,後有更換整組新的燈條替代料,
開機後仍會有自動關機狀況,但電源板上跟恆流板沒有看到電容爆漿凸頂狀況,
想請問各位前輩該從哪個方向下手處理?

以上還請協助指導  謝謝

网友A:
你所謂的燈條替代料又沒拍出來看 為何不買原廠燈條喀

网友:
拍一下原燈條跟購買條?

网友:
有機會燈條換了還是做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謂的燈條替代料又沒拍出來看 為何不買原廠燈條喀

因為電視是好市多直接跟工廠下單的型號
在市面上沒有這種型號
能找到的都是同年份殺肉的
以2011年出貨的LED燈條至少都有衰退
要換殺肉的壽命也不會撐太久

相同型號在TB是有不少

楼主:
左為原廠燈條
右為替代料燈條
都為6V LED

网友B:
請問主板的BGA有溫度嗎?或者考慮除了背光外,主板BGA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為原廠燈條
右為替代料燈條
都為6V LED

你燈條的輸入電壓和功耗與原廠的是否相同,若有差異,可能要更換恆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燈條的輸入電壓和功耗與原廠的是否相同,若有差異,可能要更換恆流板!! ...

請問前輩有什麼特殊的方式去量測呢?
還是說單純量4組LED組的耗電流,如果不同的話要怎樣修改恆流公板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有什麼特殊的方式去量測呢?
還是說單純量4組LED組的耗電流,如果不同的話要怎樣修改恆流公板呢?  ...

改偵測恆流,太深奧了,我沒轍!!

网友D:
查查主板 5V電路. 你這主板電路好整潔 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主板 5V電路. 你這主板電路好整潔 0.0

請問是1117A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主板的BGA有溫度嗎?或者考慮除了背光外,主板BGA的可能

理論上BGA會壞的都會在一年內就會發生了,
超過這些年限的環境不是潮濕跟積塵短路,
畢竟這種電路板使用的積體封裝的技術不像手機IC的密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主板 5V電路. 你這主板電路好整潔 0.0

平常是有清潔灰塵習慣
板子本身也有外蓋
有稍微用酒精加氣槍噴過...可能是這樣蒙騙過大大的眼睛了

楼主:
看起來應該不是
板子上是寫LG Display Co.Lte
型號應該是PCLF-D1004A  版本0.7
6917L-0084A 不知道會不會是內部的生產料號之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應該不是
板子上是寫LG Display Co.Lte
型號應該是PCLF-D1004A  版本0.7

持續閃紅燈, 要再檢查一下此時電源板供電是否異常?
或直接對電源板焊點先補焊一輪, 再看是否有改善,

前面有人說要檢查5V Vsb電路,
後會回文1117A是在問5V Vsb是否是由 1117A LDO產生,
路人亂入, 最後變成不知所云,

网友:
會不會是過溫或哪一端供電能力衰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