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900 socket 775 主板+E4400 CPU

楼主(2020-02-24):
自付運費店到店 $65(7-11 or 全家),
若多人以貢獻度高者得,
三日內結案.

网友A:
排一個!!
現在用的775主機板怪怪的,
時常部定時自動當機,重開機,
換一塊來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一個!!
現在用的775主機板怪怪的,
時常部定時自動當機,重開機,

有沒有想過是不是記憶體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想過是不是記憶體的問題

這個問題怪怪的,
看起來甚麼都沒有問題,
卻不定時會自動當機,重開機,
記憶體是DDR3,8G,
CPU散熱器,電源風散清理過,
WIN10-64還算穩定,
只有上網,看影片,整理妹妹照片....

大多都是在我休息時(不關機,無動作時),
才會有這個問題,(放一大箱乖乖也沒用)

打算下個月揹去陪大甲媽繞境,
躜轎底求媽祖除煞去陰,
不知有沒有效??

网友:
板子好乾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怪怪的,
看起來甚麼都沒有問題,
卻不定時會自動當機,重開機,

找媽祖?想太多了~肯定沒用

散熱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怪怪的,
看起來甚麼都沒有問題,
卻不定時會自動當機,重開機,

電源供應器換過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媽祖?想太多了~肯定沒用

散熱膏~~~~

散熱膏~~~~
應該沒有問題,
溫度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源供應器換過嗎?

電源供應器換過嗎?

電源供應器也是找舊的整理來用的,
沒有甚麼用電很大的東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熱膏~~~~
應該沒有問題,
溫度都正常

那換電供?

网友A:
電供應該沒有問題

以前有壞過兩次,
都是換電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電供應該沒有問題

以前有壞過兩次,

你電腦有長時間不關機嗎?電供外殼摸起來有感覺的熱熱的?我掛遊戲中電腦,一星期關一次,電供摸不到溫度的,絕對比體溫低,這樣的電供才不會出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電腦有長時間不關機嗎?電供外殼摸起來有感覺的熱熱的?我掛遊戲中電腦,一星期關一次,電供摸不到溫度 ...

這次電供也有整理,
風扇軸心卡死,清理加油(5-30W)加二硫化鉬,
比照汽車引擎潤滑,去除風扇減速電路部分,
風量最大,無噪音,
散熱片除塵,
電容看不出任何問題,
應該不是電供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次電供也有整理,
風扇軸心卡死,清理加油(5-30W)加二硫化鉬,
比照汽車引擎潤滑,去除風扇減速電路部分,

如果不是電供,那請更換CPU,再來更換記憶體,再來重灌系統,要一步步排除,不能說都沒問題,但還是當機。意思就是有沒有問題,要換一個正常使用的下去用看看,如果還是當,才能證明真的沒問題。

補充內容 (2020-2-25 07:20 AM):
看你前面的答覆,你是用775的CPU,然後8G的RAM,系統是WIN10-64?不建議這樣用,我用I5 2400的CPU系統用WIN7-64,開兩個播放程式就會卡了,775的CPU還是用XP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電供,那請更換CPU,再來更換記憶體,再來重灌系統,要一步步排除,不能說都沒問題,但還是當機 ...

用775的CPU,然後8G的RAM,系統是WIN10-64?

這個系統已經用很久了,
還是很穩定,只是系統太大,垃圾太多!
這次故障是因為電供風扇軸心卡死,
CPU散熱器灰塵太多,
CPU散熱器和主機板的4個塑膠腳架斷腳,
整理後,順便換上痞友送的E8200,
卻不能開機,只好換ˋ回E7200,

這兩天,毛病又沒有出現了,
只有再觀察看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電供,那請更換CPU,再來更換記憶體,再來重灌系統,要一步步排除,不能說都沒問題,但還是當機 ...

775的CPU要看是什麼CPU.....也沒有那麼不夠力....

像Q8400 Q9400 Q9650.....力量也是夠用的...

Q9400約還有I5 2400 55%的效能...Q9650 約還有I5 2400 80%的效能...某些775 CPU也還很夠用啦!!!

775的CPU有些還是能打死老 i3 的,還沒有到完全沒有價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775的CPU,然後8G的RAM,系統是WIN10-64?

這個系統已經用很久了,

E8200約還有I5 2400 30%的效能

E7200約還有I5 2400 23%的效能

网友:
新手第一次參與,也來排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775的CPU要看是什麼CPU.....也沒有那麼不夠力....

像Q8400 Q9400 Q9650.....力量也是夠用的...

小弟個人覺得Q系列以現皆段來看,
性能跟耗電的比例不是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個人覺得Q系列以現皆段來看,
性能跟耗電的比例不是很漂亮.

[個人覺得]就是用感覺的....不是用數據的....

i5-2400 是2010年的東西, Q9650 Q9400是2008年的東西.....

其實都是95W......要是不是一直滿載,其實耗電沒有差那麼多......

至於 E8200 E7200 都是65W....

其實電腦要是不常處於滿載,或著用不到最大運算力.....真的夠用就行了,不用花錢....

花那些錢是節能節不回來的.....

网友E:
我的感覺是實際上使用的結果,像是I5 2400灌XP,你怎麼用CPU使用率都很低,低到30%以下,同樣零件灌了WIN7-64,放影音檔,要快進就會卡一下,所以,什麼時代的產品,用啥時代的系統就對了。別被微軟騙了。
這顆CPU,不知道能有2400多少的效能,同場加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感覺是實際上使用的結果,像是I5 2400灌XP,你怎麼用CPU使用率都很低,低到30%以下,同樣零件灌了WIN7 ...

讚!771轉775低耗版50W,我也有一顆,對我來說效能非常夠一般視窗7,cpu幾乎很少會滿載的。

或是E54X0,80W,只不過775的要有SATA3&USB3的主板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感覺是實際上使用的結果,像是I5 2400灌XP,你怎麼用CPU使用率都很低,低到30%以下,同樣零件灌了WIN7 ...

L5420我也有一顆....

L5420約還有I5 2400 60%的效能

我拿Q9400加GTX560當遊戲主機.....灌了WIN7-64,看起來不錯,跑起來也不錯.....

放影音檔,要快進就會卡一下,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有這麼爛???

775比較好的CPU應當也還好吧!!!!

我還在電視視旁放一台ATOM N3150的在看YouTube......覺得也很順,775沒有那麼差啦!!!!

(ATOM N3150約還有I5 2400 26%的效能)

楼主:
前後兩任擁有者都有掃地機,
對於生財工具好好保養是一種信仰也是責任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E8200約還有I5 2400 30%的效能

E7200約還有I5 2400 23%的效能

沒用過I5 2400的,

從沒感受過100%是什麼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I5 2400的,

從沒感受過100%是什麼感覺??

只要勤逛中古商,以現在電腦淘汰的速度,要找到比I5 2400高階的不是問題,朋友的兒子都先拆CPU跟記憶體,我看板子已有1150的腳位了。只是沒有CPU我也無法測試,從過年後到現在,我都沒去逛,或許這會是一個停止j逛朋友回收場的好時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I5 2400的,

從沒感受過100%是什麼感覺??

一般來講,配備SSD來壓縮檔案再加上放影片,有機會100%.....

其他情況要100%真的不太容易.

因為大多是HDD常在100%,導玫CPU就沒辦法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般來講,配備SSD來壓縮檔案再加上放影片,有機會100%.....

其他情況要100%真的不太容易.

現在用的E7200+8G DDR3+4顆SSD,
還是感覺不到I5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現在用的E7200+8G DDR3+4顆SSD,
還是感覺不到I5啊!!

要體驗CPU100%的感覺嗎?很簡單,網路遊戲多開幾個視窗輕鬆達標,以前我剛玩的時候,I5 2400用XP的系統,4G的RAM,虛擬記憶體用SSD模擬10G,可以8開一星期,到最後先當機的都是顯卡不夠力,視窗變成花花綠綠的色塊,現在不知道遊戲有改過還是怎樣,顯卡有升級,不會當顯卡,但是只能4開了,CPU使用率在90到100%之間。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體驗CPU100%的感覺嗎?很簡單,網路遊戲多開幾個視窗輕鬆達標,以前我剛玩的時候,I5 2400用XP的系統 ...

我都只打台灣麻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只打台灣麻將啊!!

建議你玩一下熱血江湖,台灣樂意傳播代理,我估計你大概是只能2到3開。
先到巴哈搜尋瞭解一下如何掛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一個!!
現在用的775主機板怪怪的,
時常部定時自動當機,重開機,

結案, 莉莉美梅請收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