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WITCNING OSA060-1200500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20-02-25):
首先不要被標題騙了,以為這是多高檔的產品,這是風扇式捕蚊燈附的12V電源供應器,症狀是風扇要轉不轉的

外觀
一看就覺得很兩光

上電後,電壓在0.02V-1.39V間跳變

外殼用黏的,砸開後,680U  /16V   6.8U/400V膨脹了

小弟殺肉取料,重點是高度要塞的進外殼,分別用470U/25V跟4.7U/250V代替

上電測試,可輸出12.29V,插上捕蚊燈能正常運轉,外殼用橡皮筋綁好,算是完修了

网友:
想想12V500ma變壓器一個不到200塊
我是直接買一個12V1A換上
省的拆殼的麻煩...
畢竟這是常見規格 不需要冒受傷風險去搞

网友:
恭喜完修!家中的捕蚊燈壞了兩次,
都是換風扇。早期的都直接插110v,
沒有這一個顆適配器(變壓器)  。

网友A:
一模一樣我也有,去年拆修時找不到合適電容,電子材料行找過沒合適,拍賣網站要你買整包,不賣零散的,所以擺一邊就過了年.

网友:
以前會坐捷運去光華商場附近買,
一顆電容沒幾塊錢,但是後來想想
交通費用和時間,和這顆商品的價
錢,就買新品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樣我也有,去年拆修時找不到合適電容,電子材料行找過沒合適,拍賣網站要你買整包,不賣零散的,所以擺一 ...

這個輸出才0.5A,其實零件規格差一些也沒關係,小弟就用470U代替680U,4.7U代替6.8U,重點是6.8U/400V不只難買,殼也塞不進去

网友:
AB膠補強插座腳兼絕緣, 不然某天塑膠脆了碎了, 插拔就爆炸. 以前遇到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輸出才0.5A,其實零件規格差一些也沒關係,小弟就用470U代替680U,4.7U代替6.8U,重點是6.8U/400V不 ...

那個 6.8u 400V 用 4.7 250V 會有安全虞慮 ?

電源 100V ~ 240 V  使用 100V 是可以  但 220V 就不安全了~

找廢棄 省電燈泡 有 15U 250V  必要時 2顆 串聯 ~

立直的不行 躺著應該不成問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輸出才0.5A,其實零件規格差一些也沒關係,小弟就用470U代替680U,4.7U代替6.8U,重點是6.8U/400V不 ...

換成耐壓250V, 我會建議把外殼的100-240V塗掉直接寫上AC110V。

网友:
幾天前網購到10顆一包日製電容,終於裝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