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維修實例] 寰宇 無型號 米妮 點讀筆mini usb 無法充電

楼主(2020-02-25):
這是我收過最過的點讀筆了,一隻筆網路二手還要5000 6000嚇死人

因為很貴,所以拆的小心翼翼
比較主要是頭上的卡榫,看結構來拆比較不會拆壞

裡面電路板很多,感覺真的很精密,很貴有它的理由

主要原因是mini usb孔被插壞
題外話,這個解焊要怎麼處理,才不會挑起來的時候,讓後面5p的銅箔也被弄起來?

mini usb 5p貼片和一般的不同(黑色定位點位置不一樣)

所以裝回去門口就蓋不起來,只能外露了,至少可以充電總比買新的好

网友A:
解焊的話有熱風槍會比較方便

定位點位置不同可以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焊的話有熱風槍會比較方便

定位點位置不同可以剪掉

感覺是新的比較長

网友B:
解焊用熱風槍拆離比較安全,用這步銅箔很容易就連根拔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焊用熱風槍拆離比較安全,用這步銅箔很容易就連根拔起!

謝謝回覆,熱風槍可能沒有用過幾次,比較沒有安全感
感覺還是烙鐵手感比較能控制

我是把這個MINI USB,四支貼片+後面5P,上大量的焊錫一大團
然後輪流烙鐵加熱,同時用夾子夾住MINI USB,趁可以分離的時候,慢慢分離
但是偶有幾次後面5P就會跟著起來,分離的時候就會很膽顫心驚

网友:
我是充電的時候不小心扯到線
就斷掉了
我覺得重新拉線會比較好安裝 用漆包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