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N15P4 MU5DC / CH7DC 無觸發 請求電路圖與點位圖

楼主(2020-02-25):
這台電腦目前觸發沒有反應
19V有進主板,沒有5V 3.3V
初步檢查沒有有元件外觀損壞
麻煩前輩提供電路圖與點位圖
板號 : MU5DC / CH7DC REV 2.0
感激不盡

网友A:
ACER 無3V5V 可以先檢查3V5V 濾波電容 或刷BIOS
點位圖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R 無3V5V 可以先檢查3V5V 濾波電容 或刷BIOS
點位圖

回前輩
刷BIOS無效

可否請前輩指導一下3V 5V 濾波電容在哪?該用什麼方式檢查?
感謝前輩

网友A:
3V 5V 在哪裡測量 通常在電感旁的坦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 5V 在哪裡測量 通常在電感旁的坦電容

報告前輩
我被很笨的問題卡關了

我想把鉭電容拆下來測,但是死活拆不下來
不管我熱風槍怎麼吹,焊錫就是不溶化
400度加熱到助焊膏一放下去就化成煙了
兩邊焊錫還是動也不動
後來我試著用烙鐵加錫去溶解它,焊點好像兩個世界一樣都不吃錫
這情況真是讓我束手無策

很明顯的此主板使用的是高溫焊錫
在我提高溫度以前,想請教一下前輩
大約幾度開始會有燒壞原件或板子的風險
希望前輩指點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前輩
我被很笨的問題卡關了

先加有鉛的錫就比較容易拆下 看有沒有預熱台可以從下面加熱輔助
論壇有很多搜索 解焊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7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有鉛的錫就比較容易拆下 看有沒有預熱台可以從下面加熱輔助
論壇有很多搜索 解焊
https://bbs.pigoo. ...

再次請教前輩
我用兩隻烙鐵加鉛焊錫城工拆下一顆電容了
但有一顆我還是拆不下來,而且它長得不太一樣
好像中間還有焊點
想請教前輩這是什麼情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請教前輩
我用兩隻烙鐵加鉛焊錫城工拆下一顆電容了
但有一顆我還是拆不下來,而且它長得不太一樣

應該是一樣的 中間應該沒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一樣的 中間應該沒焊點

回前輩
我試了好久還是拆不下來
查點位圖上確實跟其它電容長的不太一樣
是否中間真的有焊點呢?

因為實在是拆不下來
所以我先去測了A電容,應該要有470uf 但只有426uf
並且發現腳位是短路的

請問前輩
我該怎麼去查這短路的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試了好久還是拆不下來
查點位圖上確實跟其它電容長的不太一樣

中間也是兩邊先吃點有鉛的錫 用熱風槍吹 中間再用烙鐵去輔助
用燒機法去找看哪顆元件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