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VORNADO 渦輪空氣循環機735

楼主(2020-02-25):
美國VORNADO 渦輪空氣循環機735
百貨公司買的,一過保就不動了,
眼看夏天將至,趕緊拿來修理看看,能不能省荷包
整個啟動電容都爆開來了,嚇死人,幸好沒有發生火災
光華買了新的啟動電容安ˊ裝上去,但還是不會動
查了一下,可能是馬達的溫度保險絲也帶走了,
第一次拆,真是臉紅心跳
說就是在這包裡面,電表一量果然就是它

換上新的溫度保險絲
手工很差的綁回去
完美開機運轉

网友A: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

了解,謝謝

网友B:
就是電容壞掉還一直操導致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被我拆過的風扇通常綁點只會少不會多

你已經修的很漂亮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建議 圖片 盡量請用橫拍 不要直拍 因為要看完整圖片 還要移動畫面 很不方便

网友C:
恭喜完修!
救到一支好電扇

溫度保險絲跟原本規格一樣115度嗎?
我怎麼印象同一個溫度應該顏色一樣的

題外話,想到一個問題
以前修理電扇的時候,就很好奇,為什麼每個電扇馬達都是CLASS E ?
從來沒有看過CLASS A B C D在家用電扇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電容壞掉還一直操導致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被我拆過的風扇通常綁點只會少不會多

大大,電容壞掉還能轉嗎?啟動電容老化時,有的風扇就轉不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電容壞掉還能轉嗎?啟動電容老化時,有的風扇就轉不動了

啟動電容老化時,風扇就無法轉動.
此時若不斷電, 線圈溫度會一直升高,一段時間後就會燒斷溫度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救到一支好電扇
.....為什麼每個電扇馬達都是CLASS E ?

絕緣材料耐熱等級分為那幾種---旭加工業社
http://www.syujia.com.tw/knowledge1.html

絕緣材料耐熱等級分為那幾種

絕緣等級 Y級 耐熱溫度 90。C
絕緣等級 A級 耐熱溫度 105。C
絕緣等級 E級 耐熱溫度 120。C
絕緣等級 B級 耐熱溫度 130。C
絕緣等級 F級 耐熱溫度 155。C
絕緣等級 H級 耐熱溫度 180。C
絕緣等級 C級 耐熱溫度 180。C以上
------------------------------------------------------

製作上 就是根據等級需求  漆包線選用適配等級的絕緣塗料

家用工業用  法規考量了安全環境與經濟成本 折衷出來

補充內容 (2020-2-26 09:00 PM):
所以呢  [溫度保險絲] 就是依此溫度規範去搭配 !

网友:
看起來像是全年無休的在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電容壞掉還能轉嗎?啟動電容老化時,有的風扇就轉不動了

還有有的人會去撥一下扇葉讓它轉起來
不讓電容起火不掉淚,那個很臭啊

网友:
哇勒!電容燒成這樣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