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 IS6XM 跑碼有機會軟仔?

楼主(2020-02-25):
拿到板子時CPU針腳有歪三根調正後!USB盲更新BIOS開始跑碼!有可能軟仔維修還是要換CPU座?

測試影片:https://ppt.cc/f1drzx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upport.lenovo.com/tw/zh/solutions/ht062270

RAM?

感謝!還是是1短線-1短線-2短線        MB錯誤?

网友:
CPU座腳有橋正應該問題都不大
先換一條記憶體或換位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還是是1短線-1短線-2短線        MB錯誤?

不太像,因為它是嗶2聲後,明顯的停頓,然後嗶1聲,停頓,嗶一聲
長短就不曉得

但是查表感覺上只有2短 1短 1短 比較可能

我覺得在不動工具的情況下,可以再試看看不插記憶體開機
這警示音應該會不同.

楼主:
感謝回覆!記憶體換過插槽再試試別牌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