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Flatron W2261V 螢幕異常色塊

楼主(2020-02-26):
請教各位高手。

LG Flatron W2261V 螢幕異常色塊,這個是面板問題?
只能丟回收??

銘牌

接電就能看到異常色塊

接上電腦輸出畫面色塊還在

网友:
面板破了,只能回收,或買中古面板回來換

网友A:
面板不是破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不是破了嗎?

面板表面完好,沒有任何裂紋。

所以我才上來問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面板問題,那內偏光膜有可能已變質起泡 !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表面完好,沒有任何裂紋。

所以我才上來問一下。

內部液晶破了~

网友:
面板破了

楼主:
大家都認為是面板破裂,可見是武林高手打穿了螢幕。

翻了一下櫥櫃,找到一個面板 AUO T215HVN01

追加一個問題:
不知道這塊可不可以直接換上使用?

网友B:
原本那片是什麼意麼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那片是什麼意麼型號?

明天有空 試著拆拆看,再查液晶螢幕型號。

我有查到 AUO T215HVN01

T215HVN01.0 訊號接口 LVDS 30 pins (2 ch 8-bit)
是不是訊號接口一樣就能更換 ?

如果還要燒韌體,那我就放棄。沒有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天有空 試著拆拆看,再查液晶螢幕型號。

我有查到 AUO T215HVN01

同訊號接頭還會有分供電腳位不同,
記得先查查spec.的腳位定義,
免得插上去冒煙GG,

网友:
認為是面板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訊號接頭還會有分供電腳位不同,
記得先查查spec.的腳位定義,
免得插上去冒煙GG,  ...

使用兩張信用卡把外殼拆開,裡面竟然沒有螺絲。
電路板固定在金屬框,金屬框是用膠帶黏在面板背面。

LG Flatron W2261V螢幕面板是 M215HW01 V0
面板上面有 4組背光電源,面板和控制板之間是使用很多單芯線組成的接頭。和T215HVN01.0 扁平排線的單一接頭(類似筆電用的那種)而且無背光電源接頭,看來完全不一樣。

我要放棄修理這台。

我應該組回去整台丟回收?
或是 將已經拆開的 塑膠外殼、面板、電路板、鐵殼 分類丟棄??

為什麼多了一張圖刪不掉 ???????

楼主:
吃飽飯,腦子清醒了一些。把兩個面板拿來看看。
發現排線雖然長得不一樣,但是接頭好像差不多。

去找了兩個螢幕的Datasheet,pin assignment 好像一樣。
但是背光的接頭完全不一樣,M215是 CCFL 4pin 4組,T215是LED 6pin 3組,.....

研究了一下 datasheet,好像不是我能解決的,舉雙手投降。準備丟回收了。

M215HW01-V0 Datasheet
T215HVN01.0 Datashe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吃飽飯,腦子清醒了一些。把兩個面板拿來看看。
發現排線雖然長得不一樣,但是接頭好像差不多。

淘寶上可買到T215HVN01.0整組的驅動板,
或 單獨購買LED升壓板,

M190PW01V8 T215HVN01.0 MV270FHM-N20等液晶屏用DVI顯示器驅動板
https://reurl.cc/8lrZej
T215 LM215DB-T02升壓板
https://reurl.cc/YlMrDD

看來M215HW01和T215HVN01.0驅動板是同一塊,
只需買升壓板
https://reurl.cc/GkzRQ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寶上可買到T215HVN01.0整組的驅動板,
或 單獨購買LED升壓板,

感謝 jacson99大大的資訊,不過第一次把螢幕拆成這樣,腦細胞已經死掉不少。
覺得版上能修螢幕的專家們都很厲害。

我先玩到這裡為止,至少知道更換螢幕要注意那些細節。
螢幕我先找個角落放著,萬一被關14天還可以拿出來研究一下,到時再去掏一下零件,免得無聊。

网友:
剛收到一台朋友東元42吋一樣清況...直接告知面板破裂無法修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jacson99大大的資訊,不過第一次把螢幕拆成這樣,腦細胞已經死掉不少。
覺得版上能修螢幕的專家們都 ...

如果你有辦法裝上去,剩下就是樓上說的,買一片升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辦法裝上去,剩下就是樓上說的,買一片升壓板

大小剛好,排線一樣,真的就是只缺個升壓板。
目前不缺螢幕,等等看有沒有機會撿到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