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CHY VC890C+萬用表小數點多重顯示

楼主(2020-02-26):
VC890C+開機後,數值顯示不同刻度範圍的多個小數點?
請問:轉盤觸點或電路造成?如何維修?

楼主:
補上電路圖

网友:
感覺是不是有什麼東西短路了...
照成小數點一起亮...

网友:
先拆外殼看內部結構吧,可能是LCD背板導電膠條與PCB之間接觸不良.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謝謝wish大大提醒,2樓貼圖已修正!

楼主:
RE: CHY VC890C+萬用表小數點多重顯示

謝謝jason680、captain_scarlet二位提醒。

楼主:
RE: CHY VC890C+萬用表小數點多重顯示 [完修]

拆開外殼,檢查可能短路焊點、觸點
發現轉盤環形觸點最內圈觸點間短路

經清理、斷開後,小數點顯示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開外殼,檢查可能短路焊點、觸點
發現轉盤環形觸點最內圈觸點間短路

有沒有上一些神奇的油啊~

常常轉來轉去的轉盤會消耗,所以我才喜歡有獨立電源開關的機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上一些神奇的油啊~

常常轉來轉去的轉盤會消耗,所以我才喜歡有獨立電源開關的機種 ...

沒有,您有建議可潤滑又可易導電的油脂嗎?
是的,轉盤磨耗的粉屑剛好在觸點間隙積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您有建議可潤滑又可易導電的油脂嗎?
是的,轉盤磨耗的粉屑剛好在觸點間隙積累! ...

不可以易導電啦,只要潤滑(避免磨損)+隔離氧氣(避免氧化增加電阻)

至於推銷就隨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您有建議可潤滑又可易導電的油脂嗎?
是的,轉盤磨耗的粉屑剛好在觸點間隙積累! ...

台灣富見雄 EC-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易導電啦,只要潤滑(避免磨損)+隔離氧氣(避免氧化增加電阻)

至於推銷就隨緣了 ...

了解!
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專用接點油脂EC-420,請參閱W大的大作︰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6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富見雄 EC-420

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感謝!
還有潤滑與抗氧化待完成。

网友C:
聽說電錶刀盤的銅箔,不同廠用的材質是不同的。便宜的就會比較這個那個……

沒有冶金測試,姑且聽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聽說電錶刀盤的銅箔,不同廠用的材質是不同的。便宜的就會比較這個那個……

沒有冶金測試,姑且聽之。

沒錯!一分錢一分貨。
不過,沒有便宜貨製造問題,就沒練手的機會囉…

网友:
大陸那邊的討論,說這個所謂電錶防燒是指什麼意思?一般會想是打電阻檔位去量 AC 市電不會壞電錶叫防燒,那邊新的詮釋是指「電錶不會起火燃燒」叫防燒。

所以,我是怕說很多時候呀,會演變成連練手的機會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