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形變壓器標酷幣 2020/3/5 22:00結標

楼主(2020-02-26):
環形變壓器拆機品,共兩個,先拿一顆出來標酷幣。

輸入輸出電壓請見下圖。

注意事項: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20酷幣起標,每次以5單位以上增加。
3. 2020/3/5 22:00結標,結標前五分鐘內若有人出價則再延長五分鐘,直到無人出價為止。
4. 因物品很重恕不寄送,以新莊自取優先,若無法配合請勿出價競標。

一樣借用KKP 的貼心提醒:
酷幣轉帳權限為會員群組:"痞酷會員"(總積分320以上),若低於320會降回場效應電晶體(含)以下群組無法轉帳酷幣,
敬請競標者在兌換酷幣時務必多加留意,以免發生得標時酷幣雖然足夠,卻因群組不符而無法轉帳的窘境。

网友A:
小弟可以弱弱的問一聲,這能用在哪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可以弱弱的問一聲,這能用在哪嗎?

好像通常在高檔的音響才會見到的

网友B:
可以兩個一起標的話,我出 80。

這種的通常都是定製規格,很少可以直接使用的,或者說,很難都用得到。所以需要針對需求花時間與材料重新繞過線。另外就是,因為現在行動設備當道,主要都是使用開關電源,採用線性電源的已經不多了,基本都是相對特硃的東西才有機會看到。又因為這種東西不太會壞,維修上基本用不到,量少更不可能拿來生產。所以針對個體戶,能用得到是寶,用不到就是垃圾了,回收只會殺銅的話就太慘了。

网友:
這個穿兩圈好粗的電線就是很好的鋰電池片點焊機. 如果沒人標再喊, 不過應該是不用喊的

网友C:
有些 實驗室用 線性直流電源供應器  因為立式機殼空間考慮 設計使用環形變壓器
我拆過這台hila DP-3003N  裡面是 環形變壓器
是因為 被人撥到AC110V  然後餵給它AC220  ...
天啊  腦海浮現[賜死]一詞

這顆若早個5~6年 出現 那台也許就有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 實驗室用 線性直流電源供應器  因為立式機殼空間考慮 設計使用環形變壓器
我拆過這台hila DP-3003N   ...

怎麼覺得"有點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可以弱弱的問一聲,這能用在哪嗎?

從某種扁平形UPS上拆下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兩個一起標的話,我出 80。

這種的通常都是定製規格,很少可以直接使用的,或者說,很難都用得到。所 ...

我也覺得這應該很難標出去,如果屆時沒其他人競標的話就優先給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從某種扁平形UPS上拆下來的。

居然是UPS啊~~那它能承受的電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UPS啊~~那它能承受的電流是多少?

老實說沒特別看,但印象中也是撐三顆12V7Ah電池, 應該是號稱1K的吧.

网友D:
從ups上拆下的
是隔離變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ups上拆下的
是隔離變壓器嗎?

只知道110V輸入直接連到變壓器110V輸入,奱壓器多組輸出接到UPS的電源模組。

网友E:
能秤看看重量嗎?約莫可算出幾瓦,依需求重新繞次極,很好用的,有須要的趕快,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秤看看重量嗎?約莫可算出幾瓦,依需求重新繞次極,很好用的,有須要的趕快,加油!

剛才量過,大約1.9KG.

网友:
這個重量,應有二百瓦左右,用途很廣,如低電壓大電流,短路測試電源,有用到的趕快,之前diy的還有一個,就不湊熱鬧了,加油!

网友:
以前做汽車音響試聽切換器時
請變壓器小廠繞製過
非常貴

楼主:
恭喜 gsm7 大人以80酷幣得標(兩個),請私訊洽詢取貨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