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二極體 型號

楼主(2020-02-27):
各位好
請問 以下 電源周邊的二極體 F14-B 請問規格為何?
可以代用的型號為何? +_15V/+_5V 電源板上
感謝!

Diode

Diode

网友:
參考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887503

本體大小 和 標示的顏色&字體  ,電路上的運用  都有差異

最好提供多一點的線索 才比較好找

网友:
貼圖出現檔名  貼圖習慣 再改改
你貼圖缺最後一步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管理員常常說的-------------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