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益 : PRODIGIT MOOBL - 4011 功能是 ...

楼主(2020-02-27):
  請益 此儀器是 AC 交流功率表嗎 ???

网友A:
可編程負載機,GOOGLE 一下不難找到 , 是PRODIGIT MODEL 401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 ... Q4dUDCAs&uact=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編程負載機,GOOGLE 一下不難找到 , 是PRODIGIT MODEL 401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srf=ALeKk ...

  感恩 !

楼主:
  回 Wish 大 : 請問後面線路要怎麼接呢 ??

网友B:
請參考操作手册
https://www.hyxyyq.com/uploads/s ... 2/5733fd7f67e87.pdf

一般還會有一個測試盒(基本上就是電壓併聯,電流串聯)
一時找不到資料, 參考一下網拍的照片
https://tw.bid.yahoo.com/item/%E ... 0A-120-100512799160

話說大大這台的序號很眼熟, 應該先前在網拍呆很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Wish 大 : 請問後面線路要怎麼接呢 ??

功率表一般是搭配AC Source使用,如果直接要使用市電,就把市電接到Vsense ,然後做一個插座,插座的線接到Current,要測試時把負載插在這個插座上。

請注意!因為我沒有使用過這牌的功率表,我只能從字義上猜測,或者你可以等待有沒使用這牌的會員上來,或者直接問公司。

网友C:
對了,照片以後不要再預先縮成800*600,只要檔案在2M以內,系統會自動縮圖,這樣圖片會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操作手册
https://www.hyxyyq.com/uploads/soft/download/2016-05-12/5733fd7f67e87.pdf

  回 lazy104 大 : 操作手册己閱讀,因慎重起見才再請益大大們.

  這台網路上花 2,500 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表一般是搭配AC Source使用,如果直接要使用市電,就把市電接到Vsense ,然後做一個插座,插座的線接 ...

  回 wish 大 : Vsense接輸入電源,Current輸出待測電源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lazy104 大 : 操作手册己閱讀,因慎重起見才再請益大大們.

  這台網路上花 2,500 買的 !  ...

4011 相關資料
http://www.prodigitusa.com/prodi ... icationNotes402.htm

測試盒結構及與接線請看上述連結 Figure 10 (99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了,照片以後不要再預先縮成800*600,只要檔案在2M以內,系統會自動縮圖,這樣圖片會比較清楚。 ...

  檔案在2M以內,系統會自動縮圖,不解也不會操作請指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11 相關資料
http://www.prodigitusa.com/prodigit/ApplicationNotes/ApplicationNotes402.htm

  了解 ! 感恩謝謝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檔案在2M以內,系統會自動縮圖,不解也不會操作請指敎 !!!

就是說只要檔案大小在2M內,就算它是4096*3072,系統也會自己縮成最適合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說只要檔案大小在2M內,就算它是4096*3072,系統也會自己縮成最適合的大小。 ...

  了解,研究中.

网友C:
其實操作都與之前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操作都與之前是相同的。

  回 wish 大 : 這可行嗎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461-1-1.html

网友D:
這我也有一台,上次故障是裡面的橋式整流故障!! 他是功率表 你的比較高檔,我的好像沒有 IEEE488介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 wish 大 : 這可行嗎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461-1-1.html

連結過去的 貼文練習區 的圖檔顯示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我也有一台,上次故障是裡面的橋式整流故障!! 他是功率表 你的比較高檔,我的好像沒有 IEEE488介面 ...

  回 antlu 大 :  他是功率表没錯 ! 是不是 AC/DC 都可用呢 .

  裡面的橋式整流故障修理好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連結過去的 貼文練習區 的圖檔顯示是正確的

  回 sa2086 大 : 了解.

  感恩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antlu 大 :  他是功率表没錯 ! 是不是 AC/DC 都可用呢 .

  裡面的橋式整流故障修理好嗎 ???   ...

我沒有測試 直流!! 我修好了!! 原因就是因為橋式整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