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z97 sli krait edition 不開機-查修求助

楼主(2020-02-28):
各位晚安,小弟這塊主板msi z97 sli krait edition MS-7922
遇到個問題,也翻了版上的教學文
wish大 說若是 :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12V 4Pin的插頭從主機板上拔除,只留下ATX 20 Pin的插頭在主機板上,
你再次嘗試短路主機板上的開機排針,看看是否能夠啟動,如果可以啟動了,那很明顯的是主機板上12V 4Pin的部份短路了。

這次我只插主機板24PIN,電源可以啟動
若一起接上 主板24PIN及 CPU 8PIN,一樣會過電

一裝上CPU就直接疑似短路了,風扇轉一下馬上就停了...
有想要 往供電 MOSFET 這方面查修
礙於板子上的MOSFET似乎都是平貼的
(不曉得是不是MOSFET)

請求各位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
電路圖
MSI MS-7922 (Z97S SLI Krait Edition) Rev 2.0 schematic.pdf (1.07 MB, 下載次數: 34)
點位圖
MS-7922-2.0 boardview.zip (1.09 MB, 下載次數: 36)

网友A:
CPU拆掉就沒短路現象,先查CPU供電的MOS管是否擊穿,你標示的不是CPU的供電MOS,MOS若擊穿有可能CPU也燒了。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的電路圖,目前正在研究ˊ中
感謝提供資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拆掉就沒短路現象,先查CPU供電的MOS管是否擊穿,你標示的不是CPU的供電MOS,MOS若擊穿有可能CPU也燒了 ...

eson大
我有個疑問想請教
這是CPU附近的MOS管,外觀看起來也沒有擊穿的感覺

小弟我研究了半天
還是不太曉得這種MOS管如何量測

跟之前版上的的MOS管有落差
如下圖

网友:
你好:
       從1~5po文看下來,小弟認為很有可能主機板的CPU供電電路有短路狀況...看完很想潑你幾盆冷水:
1.圖片:你的圖片很大但不夠清楚

2.你說有爬文,這小弟相信,但似乎沒爬得很深...CPU供電電路一般是在CPU腳座附近,記憶體供電電路一
 般也是在記憶體插槽附近...5#文中那一張大圖,你看得出來它是幾相供電嗎?小張圖片的mosfet怎量
   測才知是否正常?

給CPU供電提供12V的2個ˋ4P插座本身是並聯的,三用電錶轉到歐姆檔(或二極體檔),紅錶筆接地,黑錶筆
量4P插座的+12V,.........有BB聲,電表顯示0000,就是CPU供電電路有短路.另外你該慶幸PWM ic還活著
,幫你擋掉幾次鞭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大
我有個疑問想請教
這是CPU附近的MOS管,外觀看起來也沒有擊穿的感覺

這種MOS管 那4個腳有3腳是連通的,你看一下焊盤就知道了!!

MOS管擊穿不一定能從外觀上來判斷,要測量

你也可以先測一下電感的對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再來找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