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重元參數怎麼看?

楼主(2020-02-28):
我再找1-6Kg,精度可到0.1g的荷重元,
]賣家說,C3等级 精度3000分之一
這是什麼意思?
1/3000是3Kg/3000=1g的精度嗎?
所以要找0.1g精度要1/30000嗎?

网友:
綜合誤差與所需精度已發生衝突?

网友:
單看 %RO 沒用, 直接買幾個一測, 而且都要買 LOAD CELL 了, 應該不屬於光看參數那種幼兒班

楼主:
請問這些參數哪一個才是精密度?

网友A:
賣家說,C3等级 精度3000分之一
這是什麼意思?
1/3000是                 1除以3000的解析度
所以要找0.1g精度要解析度,0.1g乘3000等於0.3公斤,

買看有沒有現成的.因為你有辦法校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賣家說,C3等级 精度3000分之一
這是什麼意思?
1/3000是                 1除以3000的解析度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14719
目前手上是這一臺,1200gx0.2g精度,原本的荷重元是1-3Kg
我想買6Kg/0.1g精度的荷重元回來換,校正沒問題,
但是這機器如果只到1.2Kg,就算我換成6Kg,是不是超過1.2Kg一樣示警?
我翻過說明書,裡面沒有可以調到3kg或再上去的設定,
如果不行那我可能考慮直接買一臺新的比較快。

网友B:
好像沒見過大重量,又精度小的,我想要一個12公斤,0.1g的,較好用,不必買好幾台,有看到,請通知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14719
目前手上是這一臺,1200gx0.2g精度,原本的荷重元是1 ...

直接買一臺新的比較快

說明書,裡面沒有可以調到3kg或再上去的設定,這應該是不會給的資料.一般要工廠內部生產的才會有密碼.一般人要不到吧.有些要換內部硬體板子都不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沒見過大重量,又精度小的,我想要一個12公斤,0.1g的,較好用,不必買好幾台,有看到,請通知我哦!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p;skuId=82332777987

有10Kg/15Kg 精度0.1g的,淘寶滿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