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50IZ7500 有待機燈 但很難開機

楼主(2020-02-28):
這台 BENQ 50IZ7500 插上插頭有待機紅燈,但無法開機,有時候插上電久一點會自動開機轉成藍燈!
拆下後擋板,目測電容沒有鼓包,小弟有把大的電容一一請下來量測,大多是正常的(只有一顆47uF 200V 量出來是43,目前沒更換)
電源板有12V輸出,用背光測試儀點LED燈條也都會亮,每一條電壓都一樣,判斷燈條是好的
想問問大家最可能壞在主機板呢?還是電源板呢? 拜託大家指引一條明路,感謝!

网友A:
找不到原因 電容全換試試!

网友B:
主機板 可能性較高
待機電壓若沒問題,量一量 開機腳  ps on
開機時電壓的變化
便可判斷出問題在哪一塊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 可能性較高
待機電壓若沒問題,量一量 開機腳  ps on
開機時電壓的變化

PS-ON 要如何量測? 可否請大大指教,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原因 電容全換試試!

這些規格手上剛好都沒有,所以才沒換...

网友C:
提醒按鍵板的微動開關最好也列檢測重點 !

网友:
引用 楼主:
PS-ON 要如何量測? 可否請大大指教,感謝!

PS-ON 未開機 是 0電位
主機板  有開機PS-ON是  高電位
高電位是由 主機板送過來給  電源版的

网友:
莫名其妙的不開機,全部焊點補焊。

网友:
極可能要重燒韌體,
https://reurl.cc/RdK36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按鍵板的微動開關最好也列檢測重點 !

有!有測試過了...排除

楼主:
目前進度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PS-ON待機電壓是0.18V,按遙控器開機鍵都沒有電壓變化...韌體有更新成最新的BIOS
目前有時候開關機一切正常,但只要拔插頭後再接上就一定開不起來,要等一段時間後才能開機
各位大大,方向是不是在主機板了?
小弟去有掏寶找一下,發現這兩塊板子都找不到,沒屋頂是有拆機的,但想說掏寶比較便宜,只是沒有想到沒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進度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PS-ON待機電壓是0.18V,按遙控器開機鍵都沒有電壓變化...韌體有更新成最新的BIOS ...

看來就是綠色主板有問題,

有試過換一顆25QXX燒錄嗎? (也許原來那顆已快掛了)
綠色主板, 鐵殼下有其他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就是綠色主板有問題,

有試過換一顆25QXX燒錄嗎? (也許原來那顆已快掛了)

25QXX 這顆是指BIOS嗎?
我有更新韌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進度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PS-ON待機電壓是0.18V,按遙控器開機鍵都沒有電壓變化...韌體有更新成最新的BIOS ...

電源板上的小電解電容先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25QXX 這顆是指BIOS嗎?
我有更新韌體

是BIOS沒錯, (要看一下你板子上到底是哪一型號, 可能是25Q64)
也許應該換顆新的, 再重新燒錄,(必須買新IC, 用燒錄器去燒)
有可能原來那顆已經快壞了,
(會造成儲存的0、1誤判, 時好時壞)

把主板散熱鐵殼拆開, 看上面是否還有電容,
另外, 也可以像14#所說, 把電源板上那些沒防爆紋的電容先換掉,
主板上如果也有沒防爆紋的電容, 也一併換掉,
小電容壞和BIOS壞, 都有可能造成不易開機的情況.

楼主:
這幾天太忙了,一直沒時間好好處理,昨晚下班有把電源板的小電容請下來量測,也是正常的,主機板上的鐵蓋是焊接上去的,我的烙鐵居然很難溶錫,加新錫也除不是很乾淨,因時間有限只好先作罷...
我手上沒有BIOS燒錄器,這部分只好先擱置
鐵殼我在想直接用剪的好了,死馬當活馬醫...到時再向大家報告!謝謝

想請問一下,這板子為何在掏寶會找不到? 以前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太忙了,一直沒時間好好處理,昨晚下班有把電源板的小電容請下來量測,也是正常的,主機板上的鐵蓋是焊接 ...

那鐵殼是不是當散熱器在用?
是的話, 剪開, 以後就很難回去了,
可以從縫隙裡看一下鐵殼下是不是還有電容?
這台電視有10年嗎? 如果沒有, 那小電容應該還不會壞,

原廠更新韌體完畢時, 會有驗證畫面嗎?
如果沒有, 那很可能就是燒得進去, 但讀出來仍是錯的,
(就像有些壞掉的SD卡,  可以存, 但讀不出來)
假日有空我再看一下原廠網頁的BIOS格式,
若和我之前燒的格式一樣, 有需要可代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鐵殼是不是當散熱器在用?
是的話, 剪開, 以後就很難回去了,
可以從縫隙裡看一下鐵殼下是不是還有電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7zFMLqDT5s
我更新過程和這影片很像,到100%時會顯示OK,之後就關機了
重新用遙控器開機後就會出現重新設定畫面!感覺BIOS更新是成功的!
我有從鐵殼的孔看進去,無奈裡面還有一層黑紙包覆...看來真的要試試解焊一途,先不要破壞!
這台電視是2016年9月製造的...真的不耐用...

我已經很感謝大大了,大不了買板子來換,只是要確定是哪一張以免買錯了,多花錢了!

网友:
電源版的電容!!!溶質正常不代表 是好的!!!

楼主:
今天晚上又有幾次開機成功
趕快去量PS-ON,只要能觸發開機電壓就會從0.18v升到3.24v

网友:
你功力稍微再加深一點,把開機的流程研讀一下,將主機板與電源版動作原裡搞清楚之後,單獨排除測試,就能區分故障點,目前照你這樣的測試方法是不行的,這樣無法釐清故障點,
供電給主機板是第一要件,但主機板控制電源的開關.電源也會壞,主機板也會壞,所以可能性太多

网友:
把送出 3.3V的電路查一遍吧 應該就那個地方了. 最好是所有電容先全換新. 反正遲早會壞.

楼主:
我再努力爬ˊ文進修...感謝大家!

网友E:
請問一下,是否只要換掉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就好了,還是連同陶瓷電容也要一併更換?

小弟現在的螢幕狀況就是可以開機,但開機畫面出來後不到3秒鐘後跳保護,電源燈有亮,但畫面熄滅

看案例好像是電源版高壓的部份出問題或者是燈管出問題比較多.

我有量主板的場效應管,有5V和3V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是否只要換掉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就好了,還是連同陶瓷電容也要一併更換?

小弟現在的螢幕狀況就是 ...

燈條測試看看。

网友:
建議先去下載官方網站發布的韌體 ( Service Firmware released - Fix QuickStart Bug ) 來更新看看.

网友:
了解,我再去試燈管是否有壞看看,謝謝..

楼主:
想請問一下,若要強制啟動,要短路那些針腳?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