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L L24D3270F 紅燈不開機

楼主(2020-02-28):
昨晚難得開電腦 用了 10分鐘 螢幕自動熄燈......

上面有兩顆 3484A ...... 發現其中一顆 輸入 12V 輸出 5V 另一顆 輸入 12V 輸出 0.05V

這顆IC 很容易壞 >< 所以我想是否可以直接 “拔除 3484A”  改用 DC TO DC 12V->5V 降壓版(一片10元)

把 原3484A的 接腳 2(12V)接到 DC TO DC 12V 輸入端, 原3484A的 接腳 3 (5V)接上  DC TO DC 5V 輸出端. 其他電路不管他.

請問各位先進 這樣是否可行 . 謝謝大家

來秀圖.....
銘牌:
全覽:
主電源:
變壓版:
主機板:
壞掉的 3484A:

网友A:
SAMPO EM-55I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之2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SAMPO%2BEM-55IT08D

网友:
本想說看3484 PIN7 EN 情況  ;
看了最後張照片  PIN_7 也許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O EM-55I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之2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

棒棒,專業的就是不一樣

楼主:
完修了~

依照計劃 把萬惡的 3484A夾斷! 換上 12V DC TO 5V DC 小電路板....爽啦!!

來秀一秀圖片吧~

清空 3484A:

換上 DC TO DC 電路板:

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O EM-55I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之2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

請問wet 大哥 是否知道這顆 3484A 一般工作電流多大?

我是否把手邊還沒壞 液晶電視都拆了, 裝上散熱片 可以撐比較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wet 大哥 是否知道這顆 3484A 一般工作電流多大?

我是否把手邊還沒壞 液晶電視都拆了, 裝上散熱片 ...

3A Output Current~最大輸出工作電流3A,請參考規格書有更詳細的參數。

理論上是的,我目前做法是若回修一次就改DC TO DC板,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 Output Current~最大輸出工作電流3A,請參考規格書有更詳細的參數。

理論上是的,我目前做法是若回修 ...

嗯嗯 感謝回覆.

手上有另外一片迷你降壓版 穩定工作約 1.5A 所以想說看看實際工作電壓多少后, 判斷是否要改裝看看.

現在看來還是 乖乖用 安培數大一點的 DC TO DC 安心點 …………^^"

网友B:
目前一台聲寶em-32ft08d的3484a輸出電壓不穩定,正準備改降壓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一台聲寶em-32ft08d的3484a輸出電壓不穩定,正準備改降壓模組...

嗯嗯 症狀都一樣 以前我只換 3484A 3年就又會壞 超準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