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洋垃圾X79無內顯主機板可進入系統 但無畫面輸出 求解

楼主(2020-02-28):
問題描述:
   主機長時間開機(螢幕關機), 前幾天遠端桌面連線進入, 提示 windows10 1909更新, 按下更新重新開機, 再遠端連線進入時, 解析度異常, 以為系統更新造成驅動程式跑掉, 打算重新安裝螢幕驅動程式, 卻說找不到顯示卡, 進裝置管理員, 找不到顯示卡

測試過程:
   1. 第一時間以為顯卡壞掉, 關機換顯卡, 一路開機進到系統(遠端桌面可連線) , 螢幕都顯示無訊號(HDMI), 改接顯卡的VGA, DVI 接頭, 螢幕一樣都沒有收到訊號? 系統裝置管理員也一樣找不到顯示卡, , 再換第三片顯卡還是同樣情況, 連主板的開機畫面都沒有, 螢幕有接其它設備, 交叉換了HDMI接口, 也換了別台螢幕, 確認螢幕沒問題, 就是顯卡無訊號輸出而已.
   2. 拔掉所有主機板上的連線(主板自帶電源開關), 只留下CPU及RAM, 再把3片顯卡重新插上測試, 也分別插上不同的PCI插槽, 但不管怎麼樣的組合, 都無任何訊號輸出.
   3. 不插顯卡開機, 掃碼(主板自帶掃碼顯示)會停在不一樣的數值
   4. 開機的嗶嗶聲的確跟之前正常開機時不同, 之前是一長三短, 目前是五長, 但因為沒相關資料, 完全不知道代表的意義.
   5. 把主機水銀電池拔掉換上, 但狀況一樣.

求解:
  1. 這狀況完全超出自己可以理解的範圍, 一直都認為顯示訊號應該只跟顯卡有關, 可是目前測試結果看起來卻像是主機板的問題.
  2. 如果有可能跟主機板相關, 要從哪一個方向下手? 還是沒解?

  以上, 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提供, 目前已經沒招了, 謝謝!

网友A:
把CPU或記憶體拆下來檢查是否有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PU或記憶體拆下來檢查是否有氧化

有把記憶體都拔掉,剩一條插入不同的槽試過, 還是一樣的結果, 可以進系統, 但就是螢幕就是無輸出訊號,
CPU 倒是沒拔下來試過, 等會換一顆CPU來試試看.
但還是很好奇, 為什麼可以進作業系統, 唯獨顯卡卻無訊號輸出??  無畫面連BIOS都沒辦法進去查看了...
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恩...這就是垃圾的優點
隨時都會死給你看極度不穩定狀態
也許是主機板通道問題 也可能是板層問題 也可能是洋垃圾CPU問題....
山寨品質無法確認

网友:
這配色應該是華南金牌
一長三短後變五短聲,試試線刷一下
會畢聲表示還沒死透

网友:
Windows 10 1903/1909更新又有問題

https://disp.cc/b/163-caEO

网友:
要不要嘗試一下USB外接顯卡?

网友:
你用內顯還是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