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白牌的 AV 信號轉 HDMI 輸出的小轉換盒,雜訊之改善篇

楼主(2020-02-28):
請看圖。

修某種電視音響固障的時候突然發現沒有穩定的 HDMI 訊號輸入源真是頭痛,A/V 有了、S 有了、YUV 有了、RF 有了,就缺了 HDMI/DVI/VGA,臨時趕快去店裡隨便拿了一個轉換盒。我想這便宜貨效果大概也好不到那裡去,不過沒魚蝦也好。

一插上電,這個底噪果然很驚人!A/V 什麼都沒接喇叭就已經會吵到人了。今天利用空檔來改善一下。

沒有使用螺絲,直接兩側四組卡榫固定外殼。

主晶片是 MACRO SILICON 的 MS1858,小廠作品,基本找沒資料,只知是 HDMI V1.3 輸出的東西。

電源有兩組,一組是 LM1117 供應 3.3V,一組使用的是 DC2DC 輸出 1.8V,marking code 為 ABBAM 包裝 SOT23-5 同樣也找沒資料。

所以重點放在 DC2DC 身上。

單純輸出時底噪很大聲。

先試著加一顆電容器看看。結果雜聲一樣大聲,但還是有變小一些。結論是 DC2DC 影響信號品質頗為巨大!

改用 LM317 來供應 1.8V 的電源,分壓電阻採用 110Ω 與 270Ω 可剛好到 1.8V 輸出。

再測試一次,發現噪聲大幅改善了許多。

代價是使用了更高的用電量,原本是 5V/0.3A 現變成了 5V/0.4A。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在確認可以用之後就正式找了個適合的地方放置會發熱的 LM317。

再加個散熱片給它。現在沒訊號的時候基本無噪音,但接上 A/V 訊號之後還是有一些噪音輸出。這是前端的問題基本就沒辦法簡單的去解決。那這樣子處理過之後音聲與畫質都已經有了大幅度的進步。就先這樣子用吧!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原本是 5V/0.3A 現變成了 5V/0.4A

网友:
換個5V變壓器試試看,好一點噪音會小些

网友A:
那顆是Silergy Corp 的 SY8008B (1.5MHz 1A Synchronous Step Down Regulator)
http://www.sunnyqi.com/upLoad/product/month_1306/SY8008.pdf

推測是跑高頻, 接地又沒弄好就產生一堆雜訊了吧...

网友:
版大真有實事求是,追根究柢的精神
那怕只是個簡單的小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Silergy Corp 的 SY8008B (1.5MHz 1A Synchronous Step Down Regulator)
http://www.sunnyqi.com/upL ...

那個電感很有事...

网友B:
客人的卡啦機也是只有AV沒有HDMI輸出,幫在淘寶買了一顆還卡在對岸,不知道是否會有此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Silergy Corp 的 SY8008B (1.5MHz 1A Synchronous Step Down Regulator)
http://www.sunnyqi.com/upL ...

感謝幫我找出來了,一直覺得它很眼熟,可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來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零件就可以立刻歸檔了。庫存又增加了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人的卡啦機也是只有AV沒有HDMI輸出,幫在淘寶買了一顆還卡在對岸,不知道是否會有此情況。

這個盒子除了雜訊問題之外,RCA/USB/HDMI 接頭使用的都是劣質品,容易接觸不良導至畫面很多問題,害我調了老半天……敬請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盒子除了雜訊問題之外,RCA/USB/HDMI 接頭使用的都是劣質品,容易接觸不良導至畫面很多問題,害我調 ...

謝謝提點!

我的轉盒還卡在對岸,等拿到手試了才知道,若不行的話還是只有修改一途了。

楼主:
拿了 SG 測試最終的效果,除了畫面色彩邊緣無法分離之外,其它大致還好。算是有41分了。

剛買來的是1分……

像這樣子改個電源,可算基本工資$300了。換成站長來改的話*2,狼兄這級的就*3,因為要加牌照稅……山寨貨也能帶來經濟效益,這也是一種商機。因為就算想花多點錢買高品質的貨品基本也沒有人在賣,改裝市場的需求就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了 SG 測試最終的效果,除了畫面色彩邊緣無法分離之外,其它大致還好。算是有41分了。

世代替換的產品,要將低解規格轉換到高解規格,還是有所勉強,畫面能接近原解析度算不錯了。
至少雜訊不要太離譜,客人應可以接受的。

网友:
有關訊號處理的東西~

使用 DC TO DC 似乎都會面臨這個干擾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