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Nintendo SWITCH Lite 尾插斷裂更換 維修實例

楼主(2020-02-28):
Nintendo SWITCH Lite 尾插斷裂更換 維修實例

收到一台故障機,客人說充電孔斷裂
才用一個多月就壞掉了
黃色的機身看起來還滿可愛的
Type-C接口要插斷還挺困難的,要斷成這樣也真不簡單
拆機看到少見的Y型螺絲,還好我有工具
取下後殼,有一片很大片的散熱鐵片
拆下鐵片,心裡想著....螺絲好多顆...
手邊只有Nintendo SWITCH的尾插,稍微比較了一下,應該可以代用
這顆尾插有兩排焊接腳,是否焊的成功,一切看天意了
不想把右邊的電池接口弄壞,又懶的先拆下
就用熱風槍270度慢慢吹,溫度低吹好久,熱風槍舉著手好痠
導致我拍照時手抖了一下
將新的尾插焊上.......焊的真醜....
第二排的焊點就......看天意了
所幸充電功能均正常,正要組裝起來時發現後殼蓋不上去
尾插一直卡到殼
仔細一瞧,才發現SWITCH的尾插比Lite尾插前端厚了一點點
SWITCH尾插前端厚約3.48mm
SWITCH Lite尾插前端厚約3.15mm
差這麼一點點的厚度就會讓後殼蓋不上去,只好想方法解決了
1.把後殼充電孔挖大洞一點
2.把尾插過厚的前端磨薄
考慮到美觀問題,我決定磨尾插
磨丫...磨丫..磨丫.......3.09mm應該OK了
組裝起來剛剛好
充電
電量開始增加了

測試功能均正常,順利完修

网友:
同為洋蔥頭的愛好者發來賀文:恭喜完修。

樓主真用心,還特別拿藍幕出來,我都懶得去動,因為用完還要收,又怕它髒掉……

网友A:
恭喜完修
感覺應該是邊玩邊充電,一不小心折到頭就壞了

网友:
大大磨尾插真是有耐心,
這台有支援15V的PD充電,
大大最好用原生充電器試試.
下列友站測試供參考:
https://kknews.cc/zh-tw/game/pv5m42z.html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感覺應該是邊玩邊充電,一不小心折到頭就壞了

應該是這樣,尾插折斷後拔起來再硬插,裡面的針腳歪的亂七八糟的,幸好沒把主板上的零件燒掉

网友:
這樣表示不要邊充邊玩
這樣很容易導致失手把東西弄壞
好運沒出事 衰點就整台報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