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子觸控式省電護眼檯燈 TBTL-802 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0-02-29):
這支檯燈是烏骨雞學姐哥哥昨天拿來的,說原本之前是燈泡有時亮有時不亮,他換了燈管後就好了,不過前天在工作時突然就不亮了。

打開後蓋看看。

喔!終於遇到軟的嗎?

透明的保險絲燒成黑色的,這種情形大多有短路,不能只換保險絲。

電路板上兩個2SC4242電晶體都壞了。

拆下來再確定一次,果然是壞的。

剛好烏骨雞學姐有備料,換上夜行裝去偷拿。

當然電容也得換一換。

插電測試一下果然修好了。

拿來用幾天看看,沒有問題的話再還給大舅子。

※2SC4242電晶體以前的ATX 電源供應器很常用,有需要就直接拆來用。
※原本的保險絲是用750mA(0.75A),但是我沒有這種規格,我只找到1A的,就用它代替了。

网友:
原來夜行裝這麼好用,我也去買一套來備用。
上網去找了一下,還真是可愛極了,難怪夜行裝那麼有用。

不對,我不是要買夜行裝........
我是有遇過類似的問題。
之前朋友有個PL燈具,舊燈管閃爍,買新的燈管換上卻不亮,後來就丟回收了。

在這裡學到一招,下次就把壞燈具撿回來修。

网友:
不知道站長有沒有檢查綠色的安規電容,之前經驗忘了量一個月後又炸掉一顆電解電容又帶走二顆4242.

网友:
  對的 ! 綠色的安規電容 0.1uf 300v 我也贊同要檢測一下,因為會它老化  .....

  服務單位修過很多掛扇 PCB 板都是安規電容 GG ...

网友:
安規電容不是電源濾波用而已嗎?
都號稱安規了怎麼會影響後段電路呢?

网友:
本案例中的綠色電容非關供電,只是 EMC 的組件之一,一般可不予理會。

電扇、掛扇中的 PCB 其大顆的綠色安規電容經常做為供電用途,所以常壞,故為必查項目之一。

网友A:
  在服務單位掛扇的 PCB 板故障比例很高,百分之九十......

  材料又難買,最後找到中壢總公司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服務單位掛扇的 PCB 板故障比例很高,百分之九十......

  材料又難買,最後找到中壢總公司去!

1u換成0.1u....不會出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u換成0.1u....不會出問題嗎?

  回 v大 : 1uf/0.1uf 兩顆全部都有換!

  材料難買所以到中壢工廠購一些回來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