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Heran 禾聯 電視更新韌體的教學嗎?

楼主(2020-02-29):
大家好,
請問有Heran 禾聯 電視更新韌體的教學文嗎
想更新hd-50ac6的韌體
不知道是不是搜尋方式不對
找不到這樣的文
謝謝大家

网友:
若原廠網站有推出新版韌體,網頁也會有更新教學! 可能是文字檔也可能是圖文教學! 您要不要先去原廠網站看看!

楼主:
z9g7m0大
因為在原廠網站找不到,
所以才在這邊問問看的
論壇也看了一下,也沒找到

网友:
HERAN官網沒有提供何一型的程序可供下載,通常會有程序都是維修業者修好機器時順便備份下來的

网友: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
建議是不要更新了
1.製造商沒有發布韌體更新
2.新韌體不一定適用
3.更新韌體失敗後要準備工具修理
建議還是不要吃飽閒閒找這種麻煩來搞死自己

网友:
應該是網路自動更新後造成的.可以叫禾聯服務去幫你軟體更新.

网友:
自行更新風險大.常碰到客人自行更新失敗.連主機板也毀了.最後送修花更大條.

网友:
沒記錯的話這一台的程序好像是不能用一般燒錄器備份程序,重新燒入好像也是要用USB謮出寫入

楼主:
感謝各位建議,
因為已經壞了,只能開機進去,之後按鈕和遙控器皆無法使用
Source也沒辦法選,看似自動選擇有訊號來源的輸入而已,
也無法關機,必須拔掉電才可以關機
所以才想換韌體看看

网友:
禾聯影像顛倒也是韌體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