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AMPO (SK-FN14)電風扇不轉

楼主(2020-03-01):
各位先進好

我有一台SAMPO (SK-FN14)電風扇不轉, 看了站內大部份的文章 趁著假日將電風扇折解
大致上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燒掉了, 從google查詢溫度保險絲的工作方式, 量測後應該是燒燬了

但我異想天開先用焊錫線將兩端短路再通電, 在弱及中兩個行程還是不轉, 但按下強風時, 會聽到嗡嗡聲, 用手去轉風葉,
風葉會慢慢的動, 這樣又想到是否是3.5u啟動電容也壞了? 請問這種情況, 是否是啟動電容也壞了??

想請問各位先進, 不知道這樣的檢修方向是否正確? 我還有哪沒注意到的??

今天台南電子材料行大部份都休息, 看起來只能明天去買零年回來修修看了

零件表:
陶瓷溫度保險絲 : P2-F /115度 /2A
啟動電容: 3.5u/250v
耐溫熱縮套管:

网友:
加油,等待好消息

网友A:
手轉扇葉是否會卡卡  如不卡需量啟動電容是否容值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轉扇葉是否會卡卡  如不卡需量啟動電容是否容值降低

報告, 不會卡卡的, 但電容紅色線端包起來了~~是不是得把套管剪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不會卡卡的, 但電容紅色線端包起來了~~是不是得把套管剪開了??

是的要拆開來,但如果沒有烙鐵工具 那就在線的中間剪斷之後用再脫皮量測,最後用電氣膠帶黏接起來。

如果量測是正常至少3uf以上,我覺得你的電機可能有損壞了。

或是漆包線?
你自己量一下打到200歐母檔 插頭二腳量一下阻值大中小 一般都是200歐附近。

補充內容 (2020-3-1 04:30 PM):
應該是說打到超過200的量程。

楼主:
請問有人能告訴我, 這個部份需要上油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人能告訴我, 這個部份需要上油嗎?

轉子堆疊的矽鋼片不用上油
他們不應該接觸到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子堆疊的矽鋼片不用上油
他們不應該接觸到定子

謝謝您的告知, 上面好像有油乾掉的痕跡, 以為要上油

网友C:
轉子和定子是定點式轉動 ,

中間有乾掉的痕跡用中油去漬油做清潔便可以 , 記得不可用砂紙哦 !

修理完成時組裝馬達外殼後面 <螺絲不可鎖太緊>,馬達轉動會卡卡.

到時馬達就再  GGG 了 ???

楼主:
先報告一下, 換上新的啟動電容也不會轉

最後可能是不小心短路到了, 啪的一聲, 線圈燒斷了,  紅色電線那根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線圈燒斷成那樣, 應該沒有救了吧 (以我的等級)

奇怪, 怎麼會有兩根, 莫非還有一個點我沒找出來??
燒成這樣應該沒有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轉子和定子是定點式轉動 ,

中間有乾掉的痕跡用中油去漬油做清潔便可以 , 記得不可用砂紙哦 !

感謝大大的教學~~
鎖好後, 我有用手輕輕轉風扇, 還蠻好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