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請益 ...

楼主(2020-03-01):
  請益 : 如下元件怎麼檢測好壞呢,謝謝 !

网友A:
1. 找到元件手冊
2. 參考腳位說明
3. 供應電壓, 測試元件

网友B:
先說一下你了解那些,手上有什麼電表儀器...

基本上,要準備
0. 了解基本電路知識
  穩壓,繼電器運作原理...
1. 要有電源(供應器)
2. 三用電表
3. 組合測試電路的其他元件
  電阻,電容,二極體,...等等

以上測試,跟作身體健康檢查一樣,
可簡單測一下(心跳,血壓就好)
也可測一堆項目(要抽血,又驗尿...)

可以簡單測(上網google一下,都可找到)
也可以很複雜(拉載,雜訊干擾,反覆作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找到元件手冊
2. 參考腳位說明
3. 供應電壓, 測試元件

  回 dxstudio 大 : TO-220 L7805C 用電錶測試如下可否正確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dxstudio 大 : TO-220 L7805C 用電錶測試如下可否正確呢 ???

映象中...
7805裡面, 是一個小型的電路..
用二極體測量法, 應該是無法判定好壞的..

如果是牛,
我會在 Pin1 上 DC9V~DC12V, Pin2 接地後, 測量Pin2/Pin3的輸出電壓...
如果元件正常, 輸出會量到DC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說一下你了解那些,手上有什麼電表儀器...

基本上,要準備

  回 jason680  : 電源供應器.三用電表都 Ok !

  繼電器的基本檢測 五隻脚位會測但八脚位不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象中...
7805裡面, 是一個小型的電路..
用二極體測量法, 應該是無法判定好壞的..

  回 bcstudil 大 : 它是正電壓調節器,您的建議我去研究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bcstudil 大 : 它是正電壓調節器,您的建議我去研究 ....

如牛大大所說的

拿9V的電池灌進去
輸出加個 1k 的電阻
量一下輸出電壓是不是5V就知道基本的好壞

輸入輸出壓差要 2V 以上,當負載有點大時就需要散熱片,如果只是要驅動 ic 等小電流元件,那散熱片可以移除節省安裝的空間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jason680  : 電源供應器.三用電表都 Ok !

  繼電器的基本檢測 五隻脚位會測但八脚位不會 ...

你的第二張圖就有完整的電路圖了
左 / 右
NO1 / NO2
COM1 / COM2
NC1 / NC2
Coil1 / Coil2

左右有通路的只有 Coil1 / Coil1,用電阻檔可以量到一個固定阻值
Coil Type 在 datasheet 查應該是預設的 standard type

Com / NC 在未通電前是短路(導通)的
Com / NO 在通電後是短路(導通)的

看樣子是基本的名詞都不懂,這是新手很困擾的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象中...
7805裡面, 是一個小型的電路..
用二極體測量法, 應該是無法判定好壞的..

  回 牛大大 : dc12v電壓輸入, Pin2/Pin3 輸出只有 dc8.1v 正常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二張圖就有完整的電路圖了
左 / 右
NO1 / NO2

  回 windata 大 : 您的指敎我再研究看看,感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牛大大 : dc12v電壓輸入, Pin2/Pin3 輸出只有 dc8.1v 正常嗎 ???

怪怪的..
但不確定是不是你的量測法有誤..

牛這邊測了一下.. 如圖
Pin1/2 input DC12V,Pin2/3 output DV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怪的..
但不確定是不是你的量測法有誤..

  回 牛大大 : 有兩顆 7805大約5v 左右,另一顆是7808的 8.12v ...

  7808有散熱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牛大大 : 有兩顆 7805大約5v 左右,另一顆是7808的 8.12v ...

  7808有散熱片. ...

您照片上面的量測, 沒提到是量7808..

"兩顆 7805大約5v 左右,另一顆是7808的 8.12v ..."
這樣差不多就是對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jason680  : 電源供應器.三用電表都 Ok !

  繼電器的基本檢測 五隻脚位會測但八脚位不會 ...

電學知識要多加強...

基本上,要準備
0. 了解基本電路知識
  穩壓,繼電器運作原理...

很多原理都一樣...
5pin繼電器跟8pin繼電器原理是一樣的...
小轎車 前後輪各裝兩個輪子, 大卡車前輪兩個,後輪有4個有8個...
基本上主要架構原理都是車...

5pin ==> 一組線圈(coil) + 一組開關 = 2pin + 3pin = 5pin
8pin ==> 一組線圈(coil) + 兩組開關 = 2pin + 3pin*2 = 8pin
所以了解繼電器原理,量測原理是一樣的

繼電器(Relay)一組開關
1. 共接點(common)
  COM. 共接點,通常是接驅動電源
2. 常開NO (Normal Open)
  NO. 平常(線圈沒通電)跟共接點是開路狀態
3. 常閉NC (Normal Close)
  NC. 平常(線圈沒通電)跟共接點是關閉(短路)狀態

線圈通電時,常開NO,常閉NC的狀態會反過來(通的變不通,不通的變通)...
簡單的測試就是測這兩個狀態是否正常
大部分繼電器內部都會有吸鐵,作動時會有"答"一聲...

註: 有些繼電器"答"聲音很大的,有時聽聲音也能感覺好壞
少數繼電器"答"聲很小或無聲,所以"答"聲不是判斷方法...
有聲音不代表是好的,但沒聲音的話八成有問題...

在電機(電工)用a接點, b接點
a接點 : 常開NO
b接點 : 常閉NC
(b發音也跟 閉 相近)

以下 網路找的相關資料供參考...
繼電器 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A7%E7%94%B5%E5%99%A8

繼電器和接觸器和6大區別,新手電工一頭懵,要這樣學,早就會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ZWkzMo-EM

『 DIY10 』應用繼電器製作定時LED燈|繼電器怎麼用?|How to Wire A Rel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poXlquQb8g

電磁開關看不懂ab接點在哪?
https://bbs.pigoo.com/thread-56826-1-1.html

网友D:
上面是7805的規格,有沒有留意到它的輸出穩壓規格只有在輸出電流為 5mA~1A 時才是有效的,5mA 以下是規格外,不保證工作的。

因此,有一些 78xx 如果工作在輸出電流太小的情況下,電壓會升高。 對於有這樣情形的 5V  7805 而言,可以在輸出加一個 1K 的電阻,讓它至少工作在 5 mA,這樣子輸出電壓就正常了

由於以上情形容易造成用戶的困擾,現今廠商生產的 7805 ,基本上大都能在無負載時保持穩壓在 5V。 對於電路設計者而言,仍應留意 7805 的輸出負載,如果電路上的電流無法經常保持在 5mA 以上,應考慮加個電阻補足電流到 5mA。

另外有一點要留意的是:
7805 的輸入電壓需大於輸出電壓 2~3V (根據規格,要求的是 2.5V 以上才符合,如上面附圖) 才能正常穩壓,請確保輸入電壓在任何情形下符合此條件,輸出電壓才會穩定。尤其容易疏忽的是輸入端有漣波時,漣波的最低點也要符合條件才正確。

如果覺得ˊ這2~3V太多,可以選用低壓差(low dropout, LDO)的穩壓元件,工作所需的電壓差可以減少到1V或以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照片上面的量測, 沒提到是量7808..

"兩顆 7805大約5v 左右,另一顆是7808的 8.12v ..."

  感謝牛大的指敎,又學會一步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學知識要多加強...

基本上,要準備

  感恩了!學習再學習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7805的規格,有沒有留意到它的輸出穩壓規格只有在輸出電流為 5mA~1A 時才是有效的,5mA 以下是規 ...

  回 tonysun 大大 : 有你們真好!知識永遠學不完 , 感恩再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