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bi 奶瓶消毒鍋 維修實例

楼主(2020-03-01):
combi 奶瓶消毒鍋維修
恩典牌奶瓶消毒鍋,拿到手後不久就出現按鈕失靈
拆開來整理順便看看是哪裡故障
幸好又是微動開關失靈
剛好遇到我這種只會修軟的
錢難賺 仔細漢 趕快省起來自己動手

組裝回去的時候加熱風道有軌道要先裝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台我修過三次,兩個地方我會處理,一個地方我不會處理
一個是電源板故障,一個是微動故障都可以處理

另一個是烘乾那邊,有個擋片,有一次遇到過熱稍微變形
變成無法完全密合,導致於會烘但是沒有辦法烘得很乾
而且水氣也有機會從那邊回灌回來電路板
不過原廠不賣那塊材料,只能送修繳費了~~

如果是自己家用的,裡面的風扇也可以在吸油棉那邊上點油
好幾年風扇都會頭好壯壯

网友:
奶瓶消毒鍋……對這個商品我不知道怎麼評論才能算好。

總之,先恭喜樓主順利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台我修過三次,兩個地方我會處理,一個地方我不會處理
一個是電源板故障,一個是微動故障都可以 ...

了解,我也來點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