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SUNG UD55E-B 55吋彩色液晶顯示器加裝音效喇叭實例

楼主(2020-03-02):
SAMSUNG UD55E-B 55吋彩色液晶顯示器加裝音效喇叭實例

1.這台廣告機從回收廠搶救回來,免於被支解報廢的命運,有原廠紙箱保麗龍保護著外表如新(2017/12製造)
取出廣告機開機測試一切完好,只是沒有內建音效喇叭。

2.型號

3.後背照~4角有手提握把

4.拆機內部照

5.電源板

6.主機板

7.T-CON型號

8.LED背光驅動板

9.面板型號

10.外掛式遙控/指示燈模組

11.加裝內建喇叭必需有音源取樣點,就利用AUDIO OUT + 1條3.5MM立體音源線完成取樣

12.準備一片PAM 8610 數位功放板

13.從電源板找出12V供給PAM 8610 數位功放板電源

14.PAM 8610 數位功放板配線固定完成

15.左聲道4Ω/10W喇叭,以強力雙面膠黏貼於機體下方

16.右聲道4Ω/10W喇叭,以強力雙面膠黏貼於機體下方

17.開機測試音量大小調整OK音質良好,組裝後再加一組萬用腳架,就成一部家用電視了

18.還是一台4K畫質電視~讚喔~

19.測試畫面完美

補充內容 (2020-3-2 09:59 AM):
更正~15/16項
8Ω/10W喇叭

補充內容 (2020-12-27 05:34 PM):
2020.12.27.6000ˊ元售出.

网友A:
不知道廣告機能不能改亮度
查一查規格書 現在最新的螢幕最大亮度才600燭光
手頭上有台40"廣告機是700燭光
看久已經感覺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廣告機能不能改亮度
查一查規格書 現在最新的螢幕最大亮度才600燭光
手頭上有台40"廣告機是700燭光

圖像模式
HOME → 圖像模式 → ENTER E
圖像模式
顯示的影像可能因型號而不同。
選擇使用產品的環境適用的圖像模式( 圖像模式)。
影片/影像 模式可改善視訊裝置的畫質。文字 模式可改善電腦的畫質。
˙ 商店與購物中心
適用於購物商場。
依據圖像模式,選擇 影片/影像 或 文字。
˙ 辦公室與學校
適用於辦公室和學校。
依據圖像模式,選擇 影片/影像 或 文字。
˙ 航空站與車站
適用於公車站和火車站。
依據圖像模式,選擇 影片/影像 或 文字。
˙ 影片牆
適用於使用視訊牆的環境。
依據圖像模式,選擇 影片/影像 或 文字。
˙ 校準完成
在此模式下,會套用使用色彩校準程式 Advanced Color Management 自訂的亮度、色彩、伽瑪值及一致性設
定。
若要正確套用校準完成模式,請確保使用色彩校準程式 Advanced Color Management 設定畫質設定,例如
亮度、色彩、伽瑪值及一致性。
若要下載 Advanced Color Management 程式,請造訪 www.samsung.com/displaysol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