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除濕機電容問題

楼主(2020-03-02):
請問除濕機的電容一般該用多少uF, 因我的除濕機的電容已經爆開, 看不到該配多少uF

Rasonic RPD-20LD

网友:
沒頭沒尾
也沒圖片
電容電阻一堆

网友:
照片! !
有照片不會誤解
台灣有 Rasonic 這品牌嗎?
網路上似乎 香港地區有販售,真是這樣就麻煩了
香港的電源電壓爲220V頻率是50Hz,
台灣的電源電壓爲110V頻率是60Hz,
壓縮機本身以及電容 與地區電壓頻率 有密切關係

除濕機的電容已經爆開 也許是控制電路板的降壓電容
與前述又是兩回事

有照片不會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