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T125液晶螢幕閃爍

楼主(2020-03-02):
請問,GT125化油版的液晶螢幕,在怠速或低速螢幕正常,但加速約40以上螢幕開始出現亂跳現象
請問是面板問題還是電路方面問題

网友A:
你所謂亂跳是怎樣?
跳字? 斷續顯示?
訊號不穩定?
如果可以可以提供一下錄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謂亂跳是怎樣?
跳字? 斷續顯示?
訊號不穩定?

我有影片,但好像傳不上來,你可以加我line:0919871234,幫我試試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影片,但好像傳不上來,你可以加我line:0919871234,幫我試試看嗎

建議你可以上傳YOUTUBE 附上連結 也可讓其他會員幫忙看看這是啥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可以上傳YOUTUBE 附上連結 也可讓其他會員幫忙看看這是啥問題

我有放影片到上面去了,要怎麼連結呢
我影片名稱:GT125液晶閃爍求解

网友:
開大燈模式 情況也是一樣嗎(背光燈也會不亮)
先檢查插頭是否鬆脫
儀表內的供電電壓是否正確
控制晶片腳位加焊
依照影片來判斷 不太可能是液晶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放影片到上面去了,要怎麼連結呢
我影片名稱:GT125液晶閃爍求解

幫貼

楼主:
感謝您,有機會再教我如何貼

网友B:
開大燈如果都看不到液晶顯示應該是偏光膜的問題
可以參考這篇更換https://bbs.pigoo.com/thread-75812-1-1.html

也可拆下檢查是不是有地方空焊,加速震動造成顯示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大燈如果都看不到液晶顯示應該是偏光膜的問題
可以參考這篇更換https://bbs.pigoo.com/thread-75812-1-1. ...

淡化部份有做好完修,現在是怠速ok,補油門時就會閃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有機會再教我如何貼

以下這篇 10#  怎麼貼Youtube影片?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淡化部份有做好完修,現在是怠速ok,補油門時就會閃爍

你說這個有拆過換偏光膜 那有很大機率是脫焊了
這個要換偏光膜 液晶要請下來 需要動到傢伙
懷疑是控制線路有沒有焊接好

网友:
很明顯的問題有裂錫/脫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