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GOOTTQ-70 洛鐵頭 可以換 936系列的嗎?

楼主(2020-03-02):
不好意思來問個笨笨的問題 ~

GOOTTQ-70 洛鐵頭 可以換 936系列的嗎?原本的頭似乎快不行了 想換換~  日本製的太貴 想換 大陸的 0.0

小弟買的第一隻 焊槍 0.0

网友:
不行...不通用.

网友:
日本製的有品質保證,
936是恆溫焊鐵用,
應該不通用.

如何保養焊頭才是重點.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日本製的商品實在好用.
有常用的話還是選擇日本製 !!!!!!

用大陸貨的話您會  >>>>>>>

网友:
日本製>台灣製>大陸製
最差買台灣製的吧
大陸製的雖然材質都差不多但鍍層很薄
沒幾下就要換掉了

网友:
其實台製的也不錯用,常用就買日製的吧!當初在電子材料行買tq-95 1000元,加買一支原廠備用烙鐵頭500元,後來上網閒逛發現被材料行坑了。網購買兩支烙鐵+運費都還有找……

楼主:
嗯嗯 這隻是我 2X年前讀書時去光華商場買的 ~那時候是 700元.... 真是很耐用0.0

网友:
936 是 恆溫控制 為了[快數回溫]  刻意將套在發熱芯的烙鐵頭圓柱身(不含尖錐區) 做的比較短小 約26mm
      蓄熱體小反應自然變快達到[快數回溫]的目標

980 一體式無恆溫 則為了焊接時減緩降溫 烙鐵頭圓柱身(不含尖錐區) 做的比較長 ~42 mm

      將蓄熱體 以水塔/氣壓鋼瓶或電路濾波電容  蓄/供/耗 三者關係與系統反應速度考慮即能理解

另外我覺得 你這是 TQ-70  停產
試著往 TQ-77/TQ-95(握柄不同,耗材共用) 也許比較有機會

◎ 烙鐵頭:Ø 7.3(外徑) x 55(L) mm
◎ 烙鐵頭內徑:Ø 5.03 mm
◎ 烙鐵頭內深:Ø 36 mm

你再比較 手上TQ-70  量一下烙鐵頭 尺寸可否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這隻是我 2X年前讀書時去光華商場買的 ~那時候是 700元.... 真是很耐用0.0 ...

2X年前  也夠本啦~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知道它有沒有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知道它有沒有卡住

行家的血淚發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知道它有沒有卡住

嗯嗯 之前就拆開過了~

烙鐵頭:內徑 5.6MM 外徑 7MM

网友:
我也是這支...想換自動吸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