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請問各位先進這個 IC 型號是??

楼主(2020-03-02):
ONEINGATE 300 網路電話總機 無法正常開機

目前拆開看有個 IC (最後一張圖) 旁邊顏色比較特別 所以想先換下來再看看.

但是查不到他的資料...照片如下 .....

外觀

外觀

上視角

上視角

局部放大

局部放大

网友A:
L1117LG查詢找的到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117LG查詢找的到歐…

感謝兩位大大回復~ 原來那是 1.... ORZ 年紀大了真的很不方便啊.

楼主:
殘念不是軟的.... 更換後 卡開機中...........

网友B:
1跟7的一些不同寫法,參考一下  (寫法其實還有其他種)

US-EU-1-7

US-EU-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跟7的一些不同寫法,參考一下  (寫法其實還有其他種)

類似 ... 這樣嗎

网友:
正常供電都有出來
極度可能是軟體問題囉
這個傷腦筋!!

网友C:
如果有數位儲存示波器  通常會往MCU  VCC 電容勾  Level Trigger 模式
看電壓有沒有在開操瞬間掉一下 使MCU當機

PC主機板  不都那回事?   CPU一開操  電力續不上來...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數位儲存示波器  通常會往MCU  VCC 電容勾  Level Trigger 模式
看電壓有沒有在開操瞬間掉一下 使MC ...

齁齁 這個好像很好玩... 等我去找老同學 借來玩看看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