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 免治馬桶亮紅燈

楼主(2020-03-02):
品牌:Panasonic
型號:DL-WH40
購入時間:2016/7-日本
問題:插電後後直接亮紅燈,過幾天再重新插電可以使用,但用沒多久又亮紅燈

不知道有沒有先進有維修經驗可提供,謝謝<(_ _)>

网友A:
應該要把問题貼圖片上來
按這裡可以練習貼圖
説明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要把問题貼圖片上來
按這裡可以練習貼圖
説明書

  回 tsai5371 大大 : 頭像是否修改過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 tsai5371 大大 : 頭像是否修改過 ???

是呀!大眼睛睜太久休息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大眼睛睜太久休息一下子

上次捐助東西現在放一邊涼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要把問题貼圖片上來
按這裡可以練習貼圖
説明書

附上問題圖片,麻煩各位先進<(_ _)>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問題圖片,麻煩各位先進

感覺應該是機板的問題~要不要先試著把機板拆下來檢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問題圖片,麻煩各位先進

首先你必須具備勇於動手拆解的能力
動手拆後告訴大家你遇到的問題大家才能幫你
不然就算你運氣好剛好有專業人士可解說維修過程
你也是無法維修成功的因為大家無法得知你的維修能力為何
跟本無從幫起
請問影片中 ㄍㄠㄎㄠˋ咖啡的清潔清潔過程ㄎㄠˋ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問題圖片,麻煩各位先進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