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 迷你型 可調 電壓 降壓模組可變電阻規格請益

楼主(2020-03-02):
手上有個 DC TO DC 迷你型 可調 電壓 降壓模組

原本想要調整 輸入 12V 輸出 5V, 但是我轉動可變電阻幾圈後....可變電阻解體了!!!

哈哈哈 癡呆中.... 請問有人知道這顆電阻規格或是 我可以直接換上幾 K的電阻嗎?

已經清除解體的可變電阻.

网友A:
剛好對這板子有興趣就查了一下,

可能是200K

電路圖

參考網站
t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好對這板子有興趣就查了一下,

感謝~ 所以約 41~42K 可以將 12V 降到 5V ……^^"

這種小小的可變電阻 該如何調整比較不會壞啊 , 我用小十字轉沒幾下就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所以約 41~42K 可以將 12V 降到 5V ……^^"

這種小小的可變電阻 該如何調整比較不會壞啊 , 我用小 ...

可能剛好是不良品, 大陸的廉價品東西很多都有這種現象, 壞了, 就自己換好一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剛好是不良品, 大陸的廉價品東西很多都有這種現象, 壞了, 就自己換好一點的 ...

如下圖 他上面那層鐵殼好像是固定死的(紅色箭頭), 似乎只能 轉裡面那個小圈圈 (藍色箭頭), 當時沒有用放大鏡看. 就給他轉下去.

上面那個鐵殼就掉下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下圖 他上面那層鐵殼好像是固定死的(紅色箭頭), 似乎只能 轉裡面那個小圈圈 (藍色箭頭), 當時沒有 ...

原來是轉錯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所以約 41~42K 可以將 12V 降到 5V ……^^"

這種小小的可變電阻 該如何調整比較不會壞啊 , 我用小 ...

既然已經拆下來了,如不介意體積,不如焊線換用旋鈕式的可變電阻,
貼片式的比較不靈敏,調好後容易跑掉, 金屬式的印象中好像只能轉不到一圈,建議用小一字輕輕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經拆下來了,如不介意體積,不如焊線換用旋鈕式的可變電阻,
貼片式的比較不靈敏,調好後容易跑掉, ...

內行的~我一早到公司就找出了2X幾年前 DIY 音響用的零件裝上去了 0.0.....

打算確認一下 液晶電視的 3484A IC 電流后 看看是否拿去替代 3484A 嘿嘿嘿

网友C:
學姊賣的比較好用,帶輸入輸出電壓顯示,多圈可變微調,當然貴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姊賣的比較好用,帶輸入輸出電壓顯示,多圈可變微調,當然貴一些。

三哥 0.0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 沒看到你說的產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哥 0.0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 沒看到你說的產品啊

在這兒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B%E6%B1%A0%E6%89%A3

▼5A大功率XL4015 75W DC-DC可調降壓模塊 帶電壓表顯示 送銅柱,每個90元。

也可以搜尋拍賣網站,關鍵字  降壓模組
簡單的應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85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