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三組相移pwm電路實現

楼主(2020-03-02):
想做出如下圖驅動訊號

{vgs1 vgs2}互補式訊號 {vgs3 vgs4}與{vgs1 vgs2}相差180度 (須能改變duty)

{vgs5 vgs6}一組(duty各50%) vgs1 超前vgs5 θ角(須能改變θ角)

問題一:目前找到的ic大多兩組pwm訊號,要嘛內建相移180度或可調整相移角兩類型,想請問是否有合適的IC能夠一次達成3組且個別有閉迴路控制。

問題二:有想到用TL494做出2組相移180度訊號與UCC3895做出調變相移角訊號,不過兩顆不同IC輸出驅動訊號時有相位差,是否有鎖相電路或邏輯電路能

夠解決這問題。

或者覺得類比電路難以實現,使用數位控制較容易達成,麻煩各位前輩能夠提供意見。

网友A:
RENESAS 64F3048F 或 64F3062F 系列單晶片可以做到三相PWM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NESAS 64F3048F 或 64F3062F 系列單晶片可以做到三相PWM同步。

好的謝謝,目前想說看類比能不能達成,不行的話在學數控

网友B:
三相PWM不曉得什麼用途? 假如想用PWM調變產生三相正弦波(三相變頻器,正弦脈波調變簡稱SPWM),應該使用STM32Fxxx系列單晶片較單純,比如STM32F103C8T6可以產生三組相移互補的PWM,三組PWM中央對齊,或是三組PWM邊沿對齊,還有PWM波的互補死區防止(防止互補上下MOS同時導通),及八路12位元ADC,功能強大價格便宜,你需要的任何功能STM32F單晶片都有

STM32F103C8T6開發板才NT75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12690282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PWM不曉得什麼用途? 假如想用PWM調變產生三相正弦波(三相變頻器,正弦脈波調變簡稱SPWM),應該使用STM ...

要驅動自己設計的dc-dc converter,看到有人用混合控制(兩組交錯180互補訊號與調相移角控制),所以想做看看。
目前手上有TI F28335開發板,之後再慢慢研究。
謝謝你提供意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驅動自己設計的dc-dc converter,看到有人用混合控制(兩組交錯180互補訊號與調相移角控制),所以想做看 ...

類似 CPU/GPU  的VRM 那種多相供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類似 CPU/GPU  的VRM 那種多相供電 ?

這我不太確定

不過大概是向下圖這樣的控制方法

來源
High Step-Up/Step-Down Soft-Switching Bidirectional DC–DC Converter With Coupled-Inductor and Voltage Matching Control for Energy Storage Systems
Hongfei Wu, Member, IEEE, Kai Sun, Member, IEEE, Liqun Chen, Lei Zhu, and Yan Xing, Member, IEEE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不太確定

不過大概是向下圖這樣的控制方法

VRM 差了好幾階

那份是用 DSP 作的

网友C:
亂想的 時序相位 要模擬驗證一下
----------------
TL494  內  CLK  有D_FF 除以2  之後有 分相Q1/Q2   分別代表   {vgs3 vgs4}與{vgs1 vgs2}相差180度 (須能改變duty )

(須能改變duty ) ==> TL494 PWM

{vgs5 vgs6}  由TL494  CT 取出重建 CLK除以2 或者除以4
並有前處理延時改變θ角 與 CT ramp up 負沿觸發處理轉相 供 常為正沿觸發的D_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亂想的 時序相位 要模擬驗證一下
----------------
TL494  內  CLK  有D_FF 除以2  之後有 分相Q1/Q2   分 ...

"{vgs5 vgs6}  由TL494  CT 取出重建 CLK除以2 或者除以4"

上面這裡不太懂怎麼做到,是指自己在弄一個CLK然後與TL494的對頻嗎?

是指這樣就能對頻同頻率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vgs5 vgs6}  由TL494  CT 取出重建 CLK除以2 或者除以4"

上面這裡不太懂怎麼做到,是指自己在弄一個CL ...

TL494  的振盪電路  CLK不直接對外接PIN腳, 因此取其振盪電容CT 波形 重建CLK

所謂重建CLK

Ramp 波形的Trigger Level and Phase 整理波形成 Digi H/L Pulse 送入 需要正沿觸發的D_FF除頻

整理波形可以使用  :  反向史密特觸發器 74HC14   ( 選74HC  是考慮減小對 CT 負載耦合 )
D_FF除頻可以使用 :   74HC74

既然是從TL494 CT 承繼的信號關係   自然也就與Q1 / Q2 同步

网友:
另外一個 作法會清楚些

(1) TL494  Q1_vgs1 / Q2_vgs3 加起來(OR GATE)成為 CLK ;

(2) Option : CLK Delay  for vgs1 超前vgs5 θ角(須能改變θ角)

(3) 之後 CLK 除以2 得 vgs5 vgs6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94  的振盪電路  CLK不直接對外接PIN腳, 因此取其振盪電容CT 波形 重建CLK

所謂重建CLK

大概能理解了,不過出來的Vgs5 Vgs6 之間有dead time嗎? 那有辦法拉迴授控制相移角嗎? 這樣就不用ucc389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能理解了,不過出來的Vgs5 Vgs6 之間有dead time嗎? 那有辦法拉迴授控制相移角嗎? 這樣就不用ucc3895 ...

要在 Qn Qn 後加  dead time

拉迴授控制相移角...
不行,再加上去的話零件多了

直接用 ucc3895 或 整個系統改用程式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在 Qn Qn 後加  dead time

拉迴授控制相移角...

好 謝謝你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在 Qn Qn 後加  dead time

拉迴授控制相移角...

我後來想想,那改成這樣呢?

這樣就能解決同頻率 同相位 分別控制的問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後來想想,那改成這樣呢?

9# TL494 從 CT      負後沿觸發的相位  是對齊 Q1/Q2 結束    ( PWM 的後沿)
與 12# 直接 Q1/Q2 正前沿觸發的相位  是對齊 Q1/Q2 開始    ( PWM 的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C:
9# TL494 從 CT      負後沿觸發的相位  是對齊 Q1/Q2 結束    ( PWM 的後沿)
與 12# 直接 Q1/Q2 正前沿 ...

好的

那如果改接成這樣呢? 我在TL494的datasheet找到的並聯同步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如果改接成這樣呢? 我在TL494的datasheet找到的並聯同步圖

ucc3895 CT   TL494  CT 並聯同步  ...OK

好像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c3895 CT   TL494  CT 並聯同步  ...OK

好像有機會

好的 感謝,我找時間再接電路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