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聯HD-42AC2有待機紅燈不開機

楼主(2020-03-03):
https://photos.google.com/photo/ ... Rh7Y7VdTMP3U30qavB-
如圖片所示,送電有待機紅燈,可遙控開機,PS-ON 送3.3V給電源板後降為1.48V,
主板有+5V跟+12V,電源板未提供24V給LED,請問PS-ON 送3.3V降為1.48V是正常嗎?
這是主板有問題還是電源板有問題?在請高手指點該往那查修。

楼主:
補充照片

网友:
個人覺得主機板出問題比較大~
因為此塊電源板只有12V 經過轉接板 ~
轉出 12V 跟 5V ~
PS-ON 是控制 轉接板 電壓輸出~

所以您在電源板上量的PS-ON 可能是控制背光 或 調整亮度的
網路淘一塊主板比較快~
看網路上不少人在賣~

現在小弟有良板都是直接換板~
不然堆了一堆板子過幾年也就沒用了~
買了一堆零件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