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NHB-300P 甲珍電毯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0-03-03):
NHB-300P 甲珍電毯不加熱維修實例

1.二件電毯有過電(指示燈有亮),但是不會加熱。

2.型號~NHB-300P

3.不會加熱就先檢測電熱線是否斷路,量測1--4腳阻抗約為28Ω,這組一定是電熱絲阻抗而且是正常的,因為有兩件可用比較法得知。

4.量測2--3腳阻抗約為95Ω,這組一定是PTC感溫器阻抗而且是正常的,因為有兩件可用比較法得知。

5.拆開控制盒控制板正面

6.控制板背面

7.控制板正面沒幾顆零件,隨便量量就發現R17 50KΩ VR故障不導通

8.找顆稍大的50K VR轉向焊上去,以前(可能20年以上)的零件品質真的沒話說(阻值依然很精準)

9.開機先做額定最大功率(第7段最高溫)170W調校,用一字起子轉50KΩ VR

10.第4段中溫,消耗功率約44W

11.第1段低溫,消耗功率約25W

12.二件電毯完修,又可暖暖地服務主人了

网友A:
<圖8.>這氖燈姿勢很奇怪呦  胯下有根東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氖燈姿勢很奇怪呦  胯下有根東西

真服了賽門哥看這麼仔細卻歪樓了

网友:
這產品一直不敢買
風險太大了

感謝你的維修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服了賽門哥看這麼仔細卻歪樓了

有正經的可以說...

          散熱片上功率元件用平頭(皿頭)螺絲鎖固,感覺設計人是個混蛋。

网友:
感謝你的維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