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牌 Q-7580SL 烘碗機輔助燈維修

楼主(2020-03-03):
這台用了兩年多的烘碗機, 平時作為烘碗之用還兼職餐桌的輔助照明與夜間上廁所導航燈光,
所以蠻頻繁的, 也開始閃爍, 拆開來看:
為一種特殊燈板找原廠想必會被小敲一筆, 身為 LED Diyer 哪有不動手之理,
看 youtube 拆下 smd led, 然後網購新的 led 回來在俗稱金剛爐上焊接卻焊不動,
google 之後才知道錫膏有高低溫之差, 而手上是高溫錫膏.. 再看低溫錫膏價格不斐又有使用期限,
還是自己 diy 好了.
多年前看過xx達人知識寶庫大力推薦市電阻容降壓直接 led 串連的電路,
這次也來試試看:
兩倍壓整流, 102 顆白光串連, 1A 保險絲, 10 ohm/ 0.5W 限流電阻, 10uF /400V 電容兩個

反面

裝進機器內

點燈

目前在本文撰寫的時候燈閃爍了幾次,
不知道這樣使用究竟可以撐多久,
如果燒掉了就算是錯誤示範..
謝謝收看.

网友:
通常含睡八百!莎庫拉有可能收一千

网友A:
我以前也串過LED 當門牌看板,發現 LED 接腳是"鐵"的,容易生鏽,你的可能也會有這個現象!!

网友B:
市電用阻容降壓是沒問題的,但好像是少了個橋整和最後加個金屬氧化膜電阻,提供參考 !

网友C:
或許可以換上這組LED亮度還不錯要的話可以寄10組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許可以換上這組LED亮度還不錯要的話可以寄10組給你

大大,是白光的嗎?我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電用阻容降壓是沒問題的,但好像是少了個橋整和最後加個金屬氧化膜電阻,提供參考 ! ...

請看照片二有橋整, 10 ohm /0.5w 是金屬膜電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串過LED 當門牌看板,發現 LED 接腳是"鐵"的,容易生鏽,你的可能也會有這個現象!! ...

烘碗機會發熱燈也會發熱所以濕氣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吧?
再觀察看看了.
看原廠的 LED 燈有用壓克力罩子隔離水分濕氣,
等確定沒問題用透明噴漆把背面絕緣處理.

网友D:
他原本使用 PL 照明燈....現在用LED燈板 應該用一般LED燈條 或 改用 LED燈球會比較方便省事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看照片二有橋整, 10 ohm /0.5w 是金屬膜電阻 :)

小弟眼拙,沒注意看那圓柱體元件是橋整,但那10歐姆藍色精密電阻跟我說的耐高溫灰色金屬氧化膜電阻不同,O大參考就好,能耐操最重要 !

网友:
改led的燈版散熱很重要,很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原本使用 PL 照明燈....現在用LED燈板 應該用一般LED燈條 或 改用 LED燈球會比較方便省事 …………

我的櫻花也是裝PL燈,最近發覺機器裡的安定器一直發出哼噪聲,你的也會這樣嗎? 你改成LED,那原來的PL燈安定器還有用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櫻花也是裝PL燈,最近發覺機器裡的安定器一直發出哼噪聲,你的也會這樣嗎? 你改成LED,那原來的PL燈 ...

改 LED 就不需要安定器了.... 且超級省電.

18W 含變壓器 100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 LED 就不需要安定器了.... 且超級省電.

18W 含變壓器 100元搞定.

請問賣家名稱或網址我搜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原本使用 PL 照明燈....現在用LED燈板 應該用一般LED燈條 或 改用 LED燈球會比較方便省事 …………

這空間有點小所以放不進變壓器,
又在烘碗時候產生熱量,
會發高熱的燈較不適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賣家名稱或網址我搜尋不到

直接拍賣網站打賞 燈條 燈板找 有很多噢~

https://reurl.cc/mn6E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