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技嘉主板GA-686LX4如何設定Pentium II 350Mhz CPU?

楼主(2020-03-04):
買了二手主板,裝上去發覺350Mhz的CPU只跑了233Mhz,該怎麼調主機板?    CPU

网友:
DIP SW 接點氧化 ?

网友A:
外頻要調成100Mhz

cpu下面有三個Jumper (JP2-JP4)調成100Mhz 的選項
DIP SW 則選第二個 (X3.5)

那顆CPU是100Mhz*3.5倍頻

剛看一下官網有1001跟2201兩個版本, 不知樓主的主板版本?  2201的說明書有提到外頻調整,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B:
剛開始玩電腦時玩的

外頻 * 倍頻 = CPU 頻率

100Mhz * 3.5 = 3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頻要調成100Mhz

cpu下面有三個Jumper (JP2-JP4)調成100Mhz 的選項

我用的是1001版,2201版剛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開始玩電腦時玩的

剛調過後350Mhz沒畫面,現在調回來是正常,會不會是記憶體速度PC133關係?

网友C:
0.0 這個古董是要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調過後350Mhz沒畫面,現在調回來是正常,會不會是記憶體速度PC133關係?

記憶體速度PC133應該不是問題
最大的可能是板子本身就支援的不穩定, 說明書在外頻調整下寫了一堆...
也可以試著更新BIOS看看!

剛在網上找了一篇歪國論壇的討論, 似乎也是不行, 看來只能降頻使用了
https://forums.tomshardware.com/ ... abyte-board.234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調過後350Mhz沒畫面,現在調回來是正常,會不會是記憶體速度PC133關係?

  1001 版 外頻似乎只能跑 66Mhz, JP2 - JP4 調成其它值…無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0 這個古董是要 ????

有些舊設備(或軟體) 綁定在專用介面

然而時代更替  新式主板捨棄舊介面

只好找舊主機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舊設備(或軟體) 綁定在專用介面

然而時代更替  新式主板捨棄舊介面

哈,我家裡的主機也還是用K2呢~跑得嚇嚇叫,power換過三顆了,主機板電容也都換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調過後350Mhz沒畫面,現在調回來是正常,會不會是記憶體速度PC133關係?

這只能試試了,原廠說明書有提到,記憶體、顯示卡等外接的卡,都有可能造成外頻上不去,另外你的CPU如果有鎖倍頻3.5,那不管你倍頻怎麼調,也只能是66*3.5=231Mhz...
你可以先試試75看看能不能上…因為外頻跟記憶體、顯示卡、音效卡都有關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速度PC133應該不是問題
最大的可能是板子本身就支援的不穩定, 說明書在外頻調整下寫了一堆...
也可 ...

的確是,國外論壇討論到問題在於Intel 440LX晶片只支援66Mhz FSB,主機板這晶片是無法使用在100Mhz FSB.好吧,就只能這樣了.

网友:
這個CPU我還有哦~
還有一種轉卡 ,可以 把一般的轉成抽插的~
留做傳家寶~

网友:
加壓跑100看看?

网友:
進bios看看ram的設定
也有可能是採用外頻 X 倍數的方式設定
所以66*2=133mhz  ok
但是100 * 2 = 200 超太大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是,國外論壇討論到問題在於Intel 440LX晶片只支援66Mhz FSB,主機板這晶片是無法使用在100Mhz FSB.好 ...

這時代會用上這老機  都是無奈被逼的  主機板/CPU 都不好找了
只能看看有無機會遇上 440 BX/ZX 主機板 (依13#末圖)

剛剛看了露天二手 價錢都成奇貨可居  吃定無奈的人

网友: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片BX的板子。
能不能動…未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是,國外論壇討論到問題在於Intel 440LX晶片只支援66Mhz FSB,主機板這晶片是無法使用在100Mhz FSB.好 ...

  Transcend TS-ABX "沒屋頂" 12 , 向賣家估價 (聲明: 與其無涉, 網搜而來).

  供參考.

网友E:
您是需要 ISA 介面插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是需要 ISA 介面插槽嗎?

是,ISA 介面插槽

网友:
掏寶應該還有,價格就不好說了。

网友:
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大家可能都忘了...

外頻 * 倍頻 = 內頻
倍頻是cpu讀取接腳的1/0(由dip sw設定)來決定,但intel為防止超頻,後來大部分的cpu都鎖倍頻,倍率在cpu內部已定,此種cpu不再讀取倍頻接腳,因此外部dip sw沒有作用
外頻(匯流排頻率、記憶體時脈) 是主機板時脈晶片依dip sw設定來產生指定頻率,cpu控制不了
對於鎖倍頻的,只能用超外頻的方式超頻,不能用改倍頻的方式超頻

目前設定在 66 * 5 = 333
但是實際跑的是 233 = 66 * 3.5
350 = 100 * 3.5
350 = 66 * 5.3  不是 0.5 的倍數,不合
研判該 CPU 可能鎖倍頻,固定在 3.5x
所以只能靠改外頻來調頻率,雖然pc133的記憶體不只可以跑100,還可以跑到 133,但該主機板不可能跑133,如果 100 也跑不穩,可以試試其他頻率,例如 75 或 83
66 * 3.5 = 233
75 * 3.5 = 262.5
83 * 3.5 = 292
100 * 3.5 = 350

印象中 pentium 2 的主機板也可以裝 Socket 370 - Slot 1 的轉板,使用 Pentium 3 CPU (至少早期是可以的,一開始的 Pentium 3 大約= Pentium 2 + SSE,至於後期的 P3 還有其他改進) ,這樣就有更多 CPU 選擇

网友:
不能用ISA轉PCI之類的嗎?

网友:
你ISA插槽要幾條

网友:
Intel 440真的要..BX....真的是~~~~離時空太久了......,我都記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