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32PHH4002/96 程序求助

楼主(2020-03-04):
這台電視大致上都正常,但遙控器無法切換訊號源
遙控器訊號源按下去會顯示未插入磁碟裝置(訊號無法從USB訊號源切換出來)
也無法顯示訊號源切換畫面
自己也嘗試過把舊的程序重燒在一顆新的25Q64裡
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請求各位前輩有這機型正常的程序
分享給小弟試試看
非常感恩

銘板

主機板

网友:
您遙控器是原廠的遙控器嗎?這型萬用遙控不一定能用.

楼主:
我用的是原廠遙控唷

楼主:
請問有人有這程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人有這程序嗎?

你有插HDMI信號進去嗎?

楼主:
我不是插HDMI,是用HDTV,然後無法選擇訊號源

网友A:
微動開關都正常?

喔喔,這台只有開機鍵。

网友:
32PHH4002/96 可以嗎?

网友B:
話說這台不是三年保嗎?
2018產的還在保內吧.
還有要不要把視訊盒拆下來試試,
有遇到視訊盒壞掉電視不開機的.

网友:
對啊,保固內吧?除非是福利品,保固縮水

楼主(2020-04-03):
應該可以試試,你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動開關都正常?

喔喔,這台只有開機鍵。

對呀 所以是按鍵故障應該是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這台不是三年保嗎?
2018產的還在保內吧.
還有要不要把視訊盒拆下來試試,

飛利浦也是三年保嗎? 因為是顧客的所以沒仔細看年份